基于兆易GD32F130C6T6编译keil4求助

楼主(2017-03-23):
手上有一套程序是基于兆易GD32F130C6T6,keil4_MDK平台写的,电脑重装了系统,现在变成编译不通过了,找不到原因在哪,现需高手远程协助帮忙解决。解决后有红包哦。

编译后的问题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user\main.c(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gd32f1x0.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ser\main.c:   #include "gd32f1x0.h"
..\user\main.c:                         ^
..\user\main.c: ..\user\main.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system_gd32f1x0.c...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fmc.h(2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gd32f1x0.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fmc.h:   #include "gd32f1x0.h"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fmc.h:                        ^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fmc.h: ..\Libraries\CMSIS\system_gd32f1x0.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gd32f1x0_it.c...
..\user\gd32f1x0_it.h(1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gd32f1x0.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ser\gd32f1x0_it.h:   #include "gd32f1x0.h"
..\user\gd32f1x0_it.h:                        ^
..\user\gd32f1x0_it.h: ..\user\gd32f1x0_it.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gd32f1x0_rcc.c...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rcc.h(2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gd32f1x0.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rcc.h:   #include "gd32f1x0.h"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rcc.h:                        ^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rcc.h: ..\Libraries\Peripherals\src\gd32f1x0_rcc.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gd32f1x0_misc.c...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misc.h(2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gd32f1x0.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misc.h:   #include "gd32f1x0.h"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misc.h:                        ^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misc.h: ..\Libraries\Peripherals\src\gd32f1x0_misc.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gd32f1x0_gpio.c...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gpio.h(2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gd32f1x0.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gpio.h:   #include "gd32f1x0.h"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gpio.h:                        ^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gpio.h: ..\Libraries\Peripherals\src\gd32f1x0_gpio.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gd32f1x0_fmc.c...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fmc.h(2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gd32f1x0.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fmc.h:   #include "gd32f1x0.h"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fmc.h:                        ^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fmc.h: ..\Libraries\Peripherals\src\gd32f1x0_fmc.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gd32f1x0_usart.c...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usart.h(2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gd32f1x0.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usart.h:   #include "gd32f1x0.h"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usart.h:                        ^
..\Libraries\Peripherals\inc\gd32f1x0_usart.h: ..\Libraries\Peripherals\src\gd32f1x0_usart.c: 0 warnings, 1 error
assembling startup_gd32f1x0.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都是找不到“gd32f1x0.h”这个文件。
你把这个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或设置编译器路径包含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找不到“gd32f1x0.h”这个文件。
你把这个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或设置编译器路径包含这个文件所在的路 ...

正如你所说,谢谢!

网友B:
这个注意这些提示的头文件的

网友B:
根据其提示,,先找到对应的头文件的,然后再在工程中添加进去的

网友B:
还要在工程文件的环境配置对应位置中添加上头文件的所在路径的

网友C:
这个就先就这里面的这些.h文件的先找到位置的

网友C:
然后再根据位置路径的,在程序的工程配置中把相关路径添加进去的

网友D:
这个在工程的参数配置里面设置好相关路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