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i的DAC8718 8路数模转换器SPI串行控制 使用问题

楼主(2017-03-23):
目前遇到问题,+-16V双电源供电(biopolar supply),原码值,standalone模式(LDAC管脚始终拉低)写DAC-0通道寄存器(地址0x80)后,发现dout模拟输出能达到-15V,但正向最大只能达到+5V左右,而且此时所有dout均有输出。
但是操作0x03、0x04等(offset寄存器)均可以正确读写,请问一下事什么原因呢?是否和上电顺序、控制管脚(CLR、BTSEL等)的上电瞬间的值有关?
谢谢!

网友A:
上电后总是要进行软件初始化的. 你的通信是正常的, 所以上电顺序不会影响.
可能和配置有关, 或者配置前的复位需要的延时不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总是要进行软件初始化的. 你的通信是正常的, 所以上电顺序不会影响.
可能和配置有关, 或者配置前的复 ...

感觉初始化就0x00一个寄存器有一个软件复位bit,是指的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总是要进行软件初始化的. 你的通信是正常的, 所以上电顺序不会影响.
可能和配置有关, 或者配置前的复 ...

如果可以的话,能否告知一下准确一点的复位方式和延时?谢谢!

网友A:
我也没有用过这个器件, 也没有这个器件在手头, 可以试试再告诉你结果
所以只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用过这个器件, 也没有这个器件在手头, 可以试试再告诉你结果
所以只是猜测. ...

好的,还是感谢,希望有用过的朋友能不吝赐教。。。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接法的问题,或者配置的问题,因为你是可以达到5V输出的,但是更高就不可以了。

网友C:
SPI总线的操作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D:
涉及到SPi总线的就不是很简单了的

网友E:
这个需要注意电平信号的转换的

网友F:
看看楼主的控制算法吧

网友F:
你编一个正弦函数控制代码算法,看看能不能生成标准的正弦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编一个正弦函数控制代码算法,看看能不能生成标准的正弦波形。

单个通道的电平都不能准确输出,别说正弦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接法的问题,或者配置的问题,因为你是可以达到5V输出的,但是更高就不可以了。 ...

接法比较简单,用的是双电源+-16VDC,希望得到+-15VDC的输出,SPI速率12.5M,是MAX rate的一半。其他控制管脚都有上下拉电路用于在DAC上电复位期间给予一个稳定电压,看了看PAGE44说的是有上电时序要求,但是自己的板子上电时序不是很好控制,这两天都没有证明上电时序是否和SPI控制有关。再试试吧。。。。

网友G:
是不是输入数据的位数不同?

网友G:
楼主最好单步调试看看,是不是数据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输入数据的位数不同?

看过SPI的数据了,应该问题不大,位数、时序都是按照datasheet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好单步调试看看,是不是数据存问题

而且最关键的是从0x10开始直到最后地址的寄存器都是可以正常读写的,恰恰是前面DAC相关的寄存器不能够按照DS所描述时序返回值。

网友H:
这个输入数据有问题

网友H:
有负电压最高位应该是为正负控制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负电压最高位应该是为正负控制位吧。

datasheet有描述,采用正负电源供电,并且使用原码形式输入的话,正向full Scale的值是0XFFFF,负向full scale值是0x0000,中间值(0V)值为0x8000.如果使用补码形式输入,确如你说,0x0000为中间值,0xFFFF和0x7FFF表示正负向的最大值。目前大概找到原因了,可能和DVDD和VREF的大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