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连接不了仿真器100v2,错误-600

楼主(2017-03-23):
(无正文)

网友A:
找不到lib了

网友A:
重新添加lib的路径试试。

网友B:
连上过吗      仿真器接入USB    电脑能看到设备吗

网友C:
编译的出新错误了吗?

网友C:
可能是电脑驱动存在问题。

网友:
dynamic library这是在哪来的

网友:
驱动有问题,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D:
这个仿真器报错了吗

网友D:
看看usb设备能够识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