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二姨坛友Linux基础认知小测试

楼主(2017-03-23):
是否两款板子在板级硬件上一致(即有抄板嫌疑?)才可能开启相同的桌面,比如树莓派桌面?
在Linux发行版中,比如debian,大家最直观能看到的桌面图形界面是在于?

刚被renxiaolin坛友的 无知者无畏 给惊到了,小小地测试下坛友的linux认知水平。
renxiaolin的言论见以下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7737052
单选投票, 共有 13 人参与投票
0.00% (0)
0.00% (0)
0.00% (0)
100.00% (13)
0.00% (0)

网友A:
我经常见到你这种混淆试听的人,不要打着我的名字到处招摇撞骗,OK?
我从来没有说,在硬件级别不一致,不可以有相同的桌面,
我的原话是:你的系统用的是树莓派的,另外,你这个cpu核也是人家树莓派2的,
只是说啦你板子应该是抄树莓派的,你不要说用的芯片不是一个型号,抄板有多种抄法,
在一个你敢说你的这创意是你原创的!,这我也不想跟你扯,
你自称自己从硬件到移植一个人做完,然后系统从uboot到kernel怎么样,
系统怎么起来的你自己很清楚,
但为来给不明真相的人一个真相,我还是补充一下吧:
ps:他是直接在网上下载人家树莓派的镜像安装,根本不要啥uboot,他自己连根文件系统的概念还没搞清,
大言不惭!真是吹牛第一神棍

网友A:
在这我把他的原话给大家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见到你这种混淆试听的人,不要打着我的名字到处招摇撞骗,OK?
我从来没有说,在硬件级别不一致, ...

不管你前面怎么狡辩,下面这句话是完完全全暴露了你的无知,没有辩解余地。

你试试直接下树莓派镜像烧到全志芯片的板子上看看,能不能启动?
还说根本不需要uboot?是不是在你的认知里cortex-a7内核的就可以使用相同的uboot了?
任何一个移植过,甚至是只要编译过uboot的人都知道,uboot不仅是芯片相关,而且是板级相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你前面怎么狡辩,下面这句话是完完全全暴露了你的无知,没有辩解余地。

你试试直接下树莓派镜像烧到 ...

不跟你扯没用的,一个大神棍,连根文件系统是啥也不知道还说移植系统,真可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跟你扯没用的,一个大神棍,连根文件系统是啥也不知道还说移植系统,真可笑!
  ...

工程师最忌讳半桶水晃荡,你这是半滴水都没有,越狡辩越让旁人笑话。
我也不说啥了,“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这是Linux官方GitHub地址,你自己去里面看dts吧!我的板子已经被并入Linux-4.11-rc2主线了,是Linux官方认可的,是不是神棍一看便知。
https://github.com/torvalds/linux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程师最忌讳半桶水晃荡,你这是半滴水都没有,越狡辩越让旁人笑话。
我也不说啥了,“talk is cheap, sh ...

  你知道dts是啥不,你最好不要说话,一说i话就露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dts是啥不,你最好不要说话,一说i话就露腚

我不说话,你回的每个帖都是笑话

网友B:
楼主的根文件系统定义也太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根文件系统定义也太广了

你认为的根文件系统定义是什么?你认为的发行版的定义又是什么?

网友C:
我不懂这些高大上的东西 ,就算单片机的内核是一样的,寄存器也有可能不一样,像ST的M4与TI的M4,所以代码在移植时,至少也要修改一下底层的寄存器吧?当然,A系列的完全不懂,说得不对,别喷我哈

网友D:
rootfs的确是用树莓派的,但是内核和boot肯定不是,不同的soc驱动完全不同,没法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懂这些高大上的东西 ,就算单片机的内核是一样的,寄存器也有可能不一样,像ST的M4与TI的M4,所以代码 ...

对的,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相同芯片内核能公用的只是应用层不涉及底层硬件部分的程序,而任何涉及到底层硬件的,都需要移植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otfs的确是用树莓派的,但是内核和boot肯定不是,不同的soc驱动完全不同,没法直接用的 ...

嗯,其实前面他只截了树莓派系统的运行界面,在原帖里我还展示了移植的debian的运行界面,和自己用buildroot编译的系统运行界面。
适配板级系统最重要的还是uboot和内核/驱动,搞定这些,根文件系统想换哪家都行,就是换层皮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相同芯片内核能公用的只是应用层不涉及底层硬件部分的程序,而任何涉及到底层 ...

看来是搞过硬件的人才会有共鸣,祝你的产品越卖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说话,你回的每个帖都是笑话

哈哈哈,好,笑看你浑水摸鱼呀,
我只举一个例子,那GD的片子能不能用st的sdk?
还不同的硬件咋样,
就你知道的那点皮毛不要在抖啦,底早漏啦呀,
你弄的啥你自己清楚!

技术讨论,请勿涉及人身!

网友A:
在多说一句,他要是ti或者其他的片子搞个这,我还说他会点系统移植,用全志的还说啥

网友E:
硬件  芯片  芯片架构  linux内核  文件系统  均可以不同,  我的龙芯2F和我的电脑都装的 大便 -- debian。
龙芯2F  MIPS指令集  linux2.4内核 ext2文件系统
英特尔i3 X64指令集 linux2.6内核
都可以运行大便,不知道linux的发行版和根文件系统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好,笑看你浑水摸鱼呀,
我只举一个例子,那GD的片子能不能用st的sdk?
还不同的硬件咋样,

GD是专为兼容stm32在寄存器分布上就抄了stm32, 可以看成是芯片级的抄板,所以才能直接使用stm32的SDK。
Cortex-M的单片机,读书的时候就自己diy过RTOS了,移植RTOS更是算不上什么。
DIY RTOS,相对于适配linux来说,更方便自由发挥,也没什么好比较难度的。
不要以为移植个系统就是什么难事,在国外开源社区里,移植适配系统是家常便饭,只是国内的开源社区远没国外水准罢了。
不要以你狭隘的眼光恶意揣测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  芯片  芯片架构  linux内核  文件系统  均可以不同,  我的龙芯2F和我的电脑都装的 大便 -- debian。 ...

发行版镜像本身包括了内核和根文件系统。
但是人们一般所指的发行版,更多意义上是指对应的根文件系统。
比如你把debian 8的内核升级到了4.10, 你的系统仍然还是Debian 8, 不会说升级成了其它发行版版本。
对于我们移植板级系统的人来说,感觉更明显,在移植好uboot和内核后,就差根文件系统这层皮了,这时可以用buildroot生成很小的根文件系统,也可以用bootstrap制作Debian根文件系统(这时启动起来就是一般意义的Debian发行版了),还可以直接扒同架构的根文件系统,比如我前面演示的树莓派的根文件系统。
所以根文件系统只是内核外面的皮,或者说一件衣服,大家一般说的发行版,虽然严格说包含了内核,但是实际意义上指的是内核外面穿了什么样式的衣服。

网友F:
好吧,lora模块看错了,不过还是要支持,大不了回来自己搞几个转接板。,linux下跑灵活多了,。

网友G:
这是一个有水准的撕b贴。

学习了,哈哈哈

网友H:
叨叨这么多有啥用,
我换着桌面背景就能忽悠的了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