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摩拜单车是如何通信的?锁都是铁的,信号不会被屏蔽吗?

楼主(2017-03-23):
各位大神,摩拜单车是如何通信的?锁都是铁的,信号不会被屏蔽吗?
有发电系统吗?

网友A:
人力发电。
不清楚他的无线通讯天线是怎么设计的,如果设计比较巧妙的话,可能一部分外壳或者车架就是天线

网友B:
摩拜单车并不和手机直接通讯,而是经过移动网。摩拜单车内置3G/4G模块和GPS模块,天线安装在没有金属屏蔽的地方,后轮轴处安装有发电机给车内蓄电池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摩拜单车并不和手机直接通讯,而是经过移动网。摩拜单车内置3G/4G模块和GPS模块,天线安装在没有金属屏蔽的 ...

有蓝牙通讯的,蓝牙开锁就是了

网友C:
上次我跟朋友看了一下,有个地方好像是外露的天线

网友D:
锁体上凸起的那部分是塑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蓝牙通讯的,蓝牙开锁就是了

楼主问的是摩拜,不可能摩拜的车有的用移动网、有的用蓝牙。摩拜的车都是用移动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摩拜,不可能摩拜的车有的用移动网、有的用蓝牙。摩拜的车都是用移动网的。 ...

网友E:
亲历开锁需要开启蓝牙,不知道是不是所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亲历开锁需要开启蓝牙,不知道是不是所有

是摩拜的车么?我还没用过摩拜的车,但看资料讲用的是移动网,有体验文说有时存在明显的开锁延时。就同一家共享单车服务提供商而言,设备应该是统一的。摩拜的资料表明其拥有3G/4G模块,这时再用蓝牙纯属多余。用蓝牙的话,那只用蓝牙即可,无需3G/4G模块,与租车服务器的数据通讯由手机承担,蓝牙只做验证。只用蓝牙的车成本会低很多,但容易发声找车定位严重不准的事(租车用户的手机导致的),而自带GPS定位则必须自带数据上下行通道,那就完全无需再用蓝牙多此一举了。
目前几家无桩共享单车中,摩拜车的成本远远高于其它家,单车成本达数千元,从其自带的强力发电系统看,摩拜不会是使用蓝牙的。

网友E:
确实是摩拜,扫码开锁的时候提示我打开手机蓝牙

网友E:
使用途中是否需要蓝牙没有验证

网友E:
今天又骑了一下,开锁的时候提示打开蓝牙开锁速度更快
不开蓝牙也能开锁,里面应该是有蓝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今天又骑了一下,开锁的时候提示打开蓝牙开锁速度更快
不开蓝牙也能开锁,里面应该是有蓝牙 ...

这么说摩拜以蓝牙为辅,其作用有待考证。

网友B:
考虑了一下,也许摩拜在拥有GSM信道的前提下依然使用了可选的蓝牙(显然不是必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为了降低GSM通道的使用量,以达到省电的目的。GSM已经可以实现身份验证的全过程,如果同时具备蓝牙的话,如果用户开启了蓝牙,那么也可以借助用户手机的数据通道实现身份验证,这样明显省电,算是一种“双模”解决方案。

网友B:
看了一下摩拜的官网,摩拜新推出了传统结构的共享自行车。目前摩拜的车,因为系统耗电较大(GPS+3G/4G模块,峰值电流可达2A)所以用了比较强力的发电系统,加上轴传动的摩擦力较大,骑起来很沉。新推出传统结构的车说是采用了“全新的充电方式”,那应该不是后轴发电机了,难道是复古的“摩电”?

网友B:
可能是太阳能充电,看照片,车筐底部的板子高度疑似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B:
不过这么用太阳能电池板,寿命高度存忧。

网友E:
目前投放的各家基本以太阳能供电为主,都是在前面的车框放了一块太阳能板

网友F:
蓝牙只是让你开锁变快,没打开蓝牙也可以开 摩拜单车

网友B(2018-03-08):
注意帖子的时间,后来有变不代表当初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