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拜单车是如何通信的?锁都是铁的,信号不会被屏蔽吗?

楼主(2017-03-23):
各位大神,摩拜单车是如何通信的?锁都是铁的,信号不会被屏蔽吗?
有发电系统吗?

网友A:
摩拜的单车有发电系统的,一代是花鼓发电,二代是太阳能发电,锁的外壳我拆过的一个不是铁的

网友B:
这么多锁厂,还没见过谁家是铁的呢,现在功耗做的都比较低了,太阳能每天一小时保证充电时间就够了,花鼓的很少用了,有阻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
现在好像都是机械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