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振荡电路

楼主(2017-03-23):
我想做个振荡电路,频率要达到20MHz,求大神教给个实际电路

网友A:
这个嘛, 翻教科书吧.
电容, 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比较实用

网友B:
买个20M有源晶体振荡器,电源一接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20M有源晶体振荡器,电源一接就OK

不能用集成的,老师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 翻教科书吧.
电容, 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比较实用

试过了,不过都仿真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20M有源晶体振荡器,电源一接就OK

这个电路我仿真可以的,实际测量不起振,请问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仿真可以的,实际测量不起振,请问什么原因呢?

也许是电源接地没有处理好,也许是晶体不合适,也可能是其他我不知道的原因。
反相器换成74HCU04可能会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仿真可以的,实际测量不起振,请问什么原因呢?

此电路使用74LSXX芯片,输出端根本不可能将输入端驱动到低电平,当然无法产生振荡。你去查查74LS00手册就知道了。
要想起振,改用74HCXX系列芯片。例如74HC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使用74LSXX芯片,输出端根本不可能将输入端驱动到低电平,当然无法产生振荡。你去查查74LS00手册就 ...

那我用Multism仿真有方波波形的

网友B:
你的R7用的不对。1M这么大的阻值无法让LSTTL进入线性区,何况你还是两个输入并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用Multism仿真有方波波形的

仿真的结果,有些可信,有些完全是胡说。
自己查查74LS系列输入端需要多大电阻接地才能够被认为是低电平。

网友D:
留个脚印,赚积分

网友E:
晶体振荡是类比电路(Analog circuit),不熟Multism,不知您的仿真是否能反映真实的模拟世界。
可试试改变电阻R7和电容C1,C2看看(不好意思,时间过太久,以前玩振荡电路用的电阻,电容值是多少已忘了),印象中:以前玩振荡电路时的实际电路未加R1,且C1与C4是相同的。
不同反相器(Inverter)的情况亦有所不同,也可换个反相器看看。
順道一提,晶体振荡器的振荡較穩定(非普通电容-电感振荡器可比)。
祝好运!

网友E:
机会不大,但经验上晶体有时也有可能出问题(换一颗就好了)

网友E:
若是在面包板上,也可能因接触情况不好等问题而影响震荡情况。请参考”[STM32F4] 面包板上钟表晶振不起震”之发帖及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 只是匹配电容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使用74LSXX芯片,输出端根本不可能将输入端驱动到低电平,当然无法产生振荡。你去查查74LS00手册就 ...

74的输入低电平电压最大0.8v?这个驱动是什么原理呢?是靠R7的负反馈吗?不太理解,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R7用的不对。1M这么大的阻值无法让LSTTL进入线性区,何况你还是两个输入并在一起。 ...

不太懂,LS什么状态是工作在线性区?两个输入并在一起对它的工作状态怎么影响的,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体振荡是类比电路(Analog circuit),不熟Multism,不知您的仿真是否能反映真实的模拟世界。
可试试改变电 ...

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会不大,但经验上晶体有时也有可能出问题(换一颗就好了)

恩,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的结果,有些可信,有些完全是胡说。
自己查查74LS系列输入端需要多大电阻接地才能够被认为是低电平 ...

是这样吗/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设输入端每端口不大于100uA,设输出口驱动电流约500uA,标准工作电压是5V,输入口的高低电平门限为0.8V(低于此值为低电平);2V(高电平门限值)。

选上拉电阻时:

500uA x 8.4K= 4.2即选大于8.4K时输出端能下拉至0.8V以下,此为最小阻值,再小就拉不下来了。如果输出口驱动电流较大,则阻值

可减小,保证下拉时能低于0.8V即可。

当输出高电平时,忽略管子的漏电流,两输入口需200uA

200uA x15K=3V即上拉电阻压降为3V,输出口可达到2V,此阻值为最大阻值,再大就拉不到2V了。选10K可用。COMS门的可参考74HC系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仿真可以的,实际测量不起振,请问什么原因呢?

1. 建议换成非缓冲输出的74HCU04,
2. 负载电压C1,C4容量要一样20-22pF,
3. 电阻R1值要根据晶振的激励电平调整,如果没有超出晶振的激励电平则不需要(0欧姆就行)
4. 输出再接一级门缓冲,避免负载影响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的结果,有些可信,有些完全是胡说。
自己查查74LS系列输入端需要多大电阻接地才能够被认为是低电平 ...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换成不同频率晶振,振荡频率是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建议换成非缓冲输出的74HCU04,
2. 负载电压C1,C4容量要一样20-22pF,
3. 电阻R1值要根据晶振的激励电 ...

我看一篇**这样写的,我就是按照这个画的,应该参数没错啊。仿真可以的,就是实际测量不起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74的输入低电平电压最大0.8v?这个驱动是什么原理呢?是靠R7的负反馈吗?不太理解,求指教 ...

“74的输入低电平电压最大0.8v?”
你用的不是74系列,而是74LS系列(54LS系列相同)。74系列是另一个系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设输入端每端口不大于100uA, ...

你用的74LS00不是OC门,所以有关OC门的这一大段全都对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换成不同频率晶振,振荡频率是一样的呢?

先说清楚:是仿真还是搭了实际电路?如果是实际电路,使用74LSXX还是74HCX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一篇**这样写的,我就是按照这个画的,应该参数没错啊。仿真可以的,就是实际测量不起振 ...

此图没有错,错的是你使用了74LSXX系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清楚:是仿真还是搭了实际电路?如果是实际电路,使用74LSXX还是74HCXX? ...

仿真可以,实际测量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清楚:是仿真还是搭了实际电路?如果是实际电路,使用74LSXX还是74HCXX? ...

用的74LS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清楚:是仿真还是搭了实际电路?如果是实际电路,使用74LSXX还是74HCXX? ...

我问下,我换成74HC00D了,但是我用的是25MHz的晶振,为什么震荡出来才16MHz左右,不不应该是跟晶振频率差不多的嘛

网友G:
建议用74hc4060 连接成RC 振荡电路试一下

网友C: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按照首帖图,用74LSXX系列芯片是不可能起振的。
74LSXX芯片,输入端悬空等效于输入高电平。输入端对地接相当小的电阻(470欧上下)才能够将输入端拉到低电平。你的R7那么大,输出端即使电位为零,R7也不可能将输入端拉到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下,我换成74HC00D了,但是我用的是25MHz的晶振,为什么震荡出来才16MHz左右,不不应该是跟晶振频率 ...

25MHz晶体振荡出来是16MHz,这个我无法回答“为什么”。有可能你测量仪表有问题,有可能你的晶体标注错误或者损坏。

网友H: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I:
6楼的最简单。但最好用施密特型的非门容易起振并且稳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问下,我换成74HC00D了,但是我用的是25MHz的晶振,为什么震荡出来才16MHz左右,不不应该是跟晶振频率 ...

偏置电容改小一点如果还不正常,换一个晶体。正常的施密特非门,较宽的电容都能稳定在晶振的F0上。

网友E:
若换成不同频率晶体,量到的频率未变: 当然是未正常起振或未正确量到振荡的频率。

若使用25MHz晶体,测到不对的频率;先调整量测设备看看吧(如:Trigger Level对不对,换个好一点的探头----电容小一点的,或检查其他设定正确与否)。
若真是振荡出来稳定的16MHz,真心建议再换个晶体试试吧!

网友E:
再者,25MHz也不算太低频了。若还不能正常起振,在下再提供建议如下:
1.接线应简洁单纯勿太长,否则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电感、电容而影响振荡。
2.改变R1值试试吧! 对应的C1、C4也可能要跟着改,两个电容值应可用一样的(如前述)。
3.输出再接一级门缓冲试试(如22楼之建议)
4.若未按22楼之建议(输出再接一级门缓冲),可试着送电后一段时间后,再接上量测设备。用意是等震荡情况稳定了再测,避免于震荡未稳定时即破坏了震荡。
5.此外,根据经验,有时重复送电、断电、再送电,能解决某些不易振荡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