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神奇的问题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一个简单的电路如下:

测量(1)(3)点和(1)(2)点的波形如附件所示。

疑问:为什么测量(1)(2)点会多出来这么多杂波?是跟示波器的接地点有关吗?

(1)(3)点波形

(1)(3)点波形

(1)(2)点波形

(1)(2)点波形

电路

电路

楼主(2017-03-23):
为什么没人,自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人,自顶一下!

顶起

网友B:
量1 2间电压时,地线夹子夹1点

网友C:
第二图探头为X10,且被测电路的地与市电保护地连接上了?

楼主(2017-05-11):
引用 网友B:
量1 2间电压时,地线夹子夹1点

嗯,这样子确实波形正常了,可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您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图探头为X10,且被测电路的地与市电保护地连接上了?

没有,被测电路的地是独立的,没有跟市电保护地相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被测电路的地是独立的,没有跟市电保护地相连

是不是24V电源滤波效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24V电源滤波效果不行?

不是,示波器测(1)(3)电压,也就是测24V电源电压,波形是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示波器地线接在(2)点出来的波形就有很大的噪声,只要地线接在(1)或者(3)都没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