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 multisim 的朋友吗,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2017-03-23):
这个软件不常用。刚才仿真时发现有些结果难以理解。后来画了个最简单的324芯片、正负电源,电流也不对。
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我也不太懂,只是建议
1.把两个表去掉,芯片直接接电源2.你这个电路也有问题啊,运放做比较器用?
3.既然不熟悉,就从最简单的电路开始。
4.使用probe直接查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太懂,只是建议
1.把两个表去掉,芯片直接接电源2.你这个电路也有问题啊,运放做比较器用?
3.既然不 ...

你好,我只是借这个最简单的图说明我的设置出问题了:图中电流的方向、数值都完全不对。
我想搞清楚具体是什么地方的设置出问题了,不想用别的方法回避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只是借这个最简单的图说明我的设置出问题了:图中电流的方向、数值都完全不对。
我想搞清楚具体是 ...

不好意思,我的版本比较低,打不开你的文件。

你这个例子应该不需要设置就可以用。
我刚刚建了一个和你一样的例子,库中只有LM324AD。电流是uA级别,负电压端的电流方向也不对,
运放的输出端电压也不对,达到了MV级别。

我建议你还是用一个正常的电路来仿真吧。king说的可能是对的,我以前还真没有关注过运放本身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仿真模型沒有把运放耗电流做进去。

谢谢,以前真没主意。要说这multisim也有意思,仿真模型没做可以不显示相关数据啊、或者给个提醒,乱显示就有点误导了。
继续请教一个问题,见楼下。

楼主:
如图,这是仿真用TL431做微电流 负24V电压,输出电压用差分探针、示波器、电压表 三种方式检测。
示波器(绿线)和差分探针的数据立即就稳定下来了,但电压表的数据到300ms还没稳定,直到400ms才稳定得跟探针、示波器一样。

做其他仿真时,感觉电压表不需要稳定时间啊。这是设置问题、还是电压表本来就这样(显示的是较长时间的平均值)?

网友C:
换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