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路辛苦焊接触来 却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7-03-23):
搞了几天的12位da,刚把电路焊接后,程序很快写出来,就是没结果,后来用别人的芯片,发现我的坏了;单片机,手工用电烙铁焊接,电路辛苦焊接触来 却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A:
焊接的使用不要抹很多的焊锡。

网友B:
温度不要特别高,容易出问题,最好根据芯片的要求。

网友C:
慢慢来吧,多练两次就好了。。

网友D:
芯片拿去抽密码箱就行了,抽一个密码箱处理一个芯片!

网友E:
坏的直接扔了   管它贵不贵

网友F:
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的,只要有耐心的就可以的啊

网友G:
这个焊接的时候,不能高温长时间进行焊接的!!!

网友H:
测量电路了吗?不一定坏了

网友I:
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检查下芯片的io间有没有连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