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需要外部/RST管脚再做上电复位电路

楼主(2017-03-23):
如果单片机内部有了POR电路了,那么是不是不需要外部/RST管脚再做上电复位电路呢?

网友A:
直接加上拉电阻就可以了呀

网友B:
假如/RST管脚一直都是高电平(单独从电池供电),那么是不是通过上下电CPU可以来复位呢?

网友C:
Reset 脚为高,在上电时,430F247也是可以成功上电复位的。

网友D:
有上电复位就好了呀.而且内部有上拉,就算加,也只是加一个电容就好.但是,实在不建议省这一个电容

网友E:
这样对上电的条件有要求吧。

网友F:
这个加上,若直接的上电了会自动重启下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样对上电的条件有要求吧。

这个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要求呢?

网友H:
不用加电容?能完全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