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平问题

楼主(2017-03-23):
硬件上测得是高电平,但MCU为什么测得是低电平呢?

网友A:
可能IO口坏了或者IO口设置问题

网友A:
OSC的2个脚本来是接晶体电路,我改为内部RC,把这2个脚作GPIO使用,
无论无何不受控制。

网友B:
首先看看是否有虚焊情况,再看配置,最后再是否芯片坏了。

网友C:
不是程序问题,就是IO口硬件有问题。

网友D:
这个肯定是设置的 问题了。。

网友E:
最好不要是芯片的引脚烧坏了。。

网友F:
当然io的电平如果闲置可能存在问题的。。

网友G:
楼主  你的配置io口为输出了吗?

网友H:
这个就看下IO口的相关设置问题的吧

网友I:
这个最好能够值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