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WM信号来实现电压控制

楼主(2017-03-23):
有没有谁弄过单片机控制PWM信号来实现电压控制的啊.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怎么控制呢??

楼主:
PWM实现电压连续变化的,或者阶跃变化的。求分享一些资料啊.

网友B:
如果输出阻抗不需要太高要求,直接在pwm输出口接个2阶RC滤波器就行。要求高就用运放搭个滤波器,输出直接就是直流。

网友C:
调节PWM的实质就是电压的有效值在变。。

网友D:
一般PWM信号可以控制MOS,进行电压控制。用MOS管,PWM的占空比变化,MOS管输出电压会变化。。

网友E:
PWM输出之后还要加上滤波器,PWM的频率要参照您后面负载的功率

网友F:
如果改变占空比,就调节PWM波的占空比啊

网友G:
若是需要精确输出电压的话,需要进一步提高PWM的频率。

网友H:
改变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调压。。

网友I:
实际上就是在调电压的有效值

网友J:
调节PWM的占空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