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入门cadence小三个月,整理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7-03-23):
在公司里,基本靠依葫芦画瓢自学为主,公司转型,之前做手机研发,我也跟着从结构堆叠转型到pab layout,
老同事只抽时间指点了一次,基本都看书摸索,用了两个礼拜从0基础到画好第一块板子,当时也被自己吓到。。。

由于抢饭碗了,所以不好意思再找老同事问这问那,平时就看他们之前留下的项目源文件,有两个问题没弄明白,请教各位大神们指点下

叠层图

叠层图

网友A:
叠层图 一般用不到在文件中显示
设置层数的时候 设置好就可以,制版的时候  顶多注明下叠层顺序即可 你要改 点工具栏 网格后第三个图标
位号 这个纯属习惯罢了,
有些工程师 在编辑原理图 时候,做了很多页,为了方便 第一页的位号以R1XX,C1XX 打头,第二页用R2XX C2XX打头,
所以你看的位号就是这些。
有些人喜欢编辑完PCB ,位号重排,然后回注给原理图,这样更整齐些

网友A:
叠层图如果你非要显示,你可以自己做个几个模板,2 层 4层 6 层,
把他做成一个机械零件,然后放入

网友B:
第一次要画的,后面就可以直接导出CLP后再导入其它板子,不建议做成机械封装,因为那样要修改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层图 一般用不到在文件中显示
设置层数的时候 设置好就可以,制版的时候  顶多注明下叠层顺序即可 你要改 ...

哦哦,受教了。。。果然还是实践多了自己自会发明自己的用法。。。
今天看另外一块板子原图,又出现这样的叠层表述方式,想问下,这种是cadence自己生成的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要画的,后面就可以直接导出CLP后再导入其它板子,不建议做成机械封装,因为那样要修改不方便。 ...

什么是CLP?竟然查了半天没能查到。。。

楼主:
刚刚有发现一个新的问题,这是块6层板,发现每层板的GND shape,竟然可以单独移动出来,而且移到板子外面后,还保持不变,
理论上每层GND shape都是动态铜才对呀,我试过我做的几块用动态铜铺出来的地,移动后里面的形状自动就跟着消失了,但是这个
板子上的为什么可以完整不变的移动出来,而且把所有能显示的线框都显示出来了,没找到任何route keepout,route keepin区域,
自己试着铺铜,铺出来的动态铜也是对的,但是outline没有切出来,意思就是外形我框的是个矩形,就是矩形,而没跟着outline的形状变,
这有点没搞懂,没有外形route keepin,那他原来的外形又是如何做上来的。。。太高深。。。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