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蜂鸣器电路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23):
IO控制开启,IO为高时,TR109导通,进而使TR110导通。此时如果TR111用周期性信号驱动的话,TR111将周期性导通,蜂鸣器于是发声。当IO为低时,TR109和TR110截止,此时不论是否有PWM驱动,蜂鸣器回路都处于开路态,蜂鸣器自然不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控制开启,IO为高时,TR109导通,进而使TR110导通。此时如果TR111用周期性信号驱动的话,TR111将周期性导 ...

如何工作谁看得懂呀,就是我提出那几个问题,谢谢

网友A:
蜂鸣器是压电式的,R112提供一个直流通路,否则晶体管无法建立工作点。R105和C104在此没有意义,顶多是在IO关断时使声音的截止不那么突然而已,人耳能否分辨存疑,所以应无意义。
多一个接口是为了实现静音。如果PWM信号与IO的来源不同,PWM并不受控,那么就需要单设一个静音控制了。如果二者都是同一MCU提供,这么设计当然没有必要。

网友B:
chunyang分析是对的!给你点个赞!谢谢!

网友C:
当IO拉低,切断12V电源的时候,C104可以继续给蜂鸣器供电,此时pwm信号还有的话,蜂鸣器还会发声,就像拖了一个尾音。
改变pwm频率,调节好pwm时间和io的关断时间,可以做出类似和旋的效果。
比简单的驱动蜂鸣器声音要好听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IO拉低,切断12V电源的时候,C104可以继续给蜂鸣器供电,此时pwm信号还有的话,蜂鸣器还会发声,就像拖了 ...

听着像那么回事

网友E:
二楼分析的很对,支持

网友F:
这电路设计得,真贵!

网友G:
这是和音,做出来的声音比较好听,很多高端设备都这样做,我家电饭煲就是和音的

网友H:
1、当IO拉低,切断12V电源的时候,C104可以继续给蜂鸣器供电,此时pwm信号还有的话,蜂鸣器还会发声,就像拖了一个尾音。
改变pwm频率,调节好pwm时间和io的关断时间,可以做出类似和旋的效果。
比简单的驱动蜂鸣器声音要好听一点。
2、蜂鸣器是压电式的,R112提供一个直流通路,否则晶体管无法建立工作点。R105和C104在此没有意义,顶多是在IO关断时使声音的截止不那么突然而已,人耳能否分辨存疑,所以应无意义。
多一个接口是为了实现静音。如果PWM信号与IO的来源不同,PWM并不受控,那么就需要单设一个静音控制了。如果二者都是同一MCU提供,这么设计当然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