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L052/L152是否支持用QSPI方式接口存储器。

楼主(2017-03-23):
如果可以,怎样接口?先谢了。

网友A:
硬件SPI应该是不行的,只有一个MISO。软件模拟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软件模拟, 那么 QSPI 还不如 SPI 硬件了. 这只有在比较高端的 STM32F4 类器件才见到.
建议别玩这么花哨的, 能 SPI 搞定就 SPI 吧
相信不会是 速度 的问题, 否则也不会用 STM8 吧

网友C:
QSPI通常在高端的片子中才有的功能,不过QSPI要额外消耗2个GPIO管脚,分别对应flash的hold和WP管脚。另外你需要看看你操作的flash是否支持4线(QSPI)模式。既然楼主用的是STM8这种低速的芯片,说明您对速度方面的要求不是特别特别的敏感,建议使用 flash的 fast read模式,该模式读取的速度也很快。另外 没有QSPI的擦除指令(针对flash)。

网友D:
不支持,你的单片机只支持SPI,扩展SPI不支持。

楼主(2017-04-22):
多谢楼上各位。确实没有,主要担心PCB画错了,所以问问。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