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os管驱动电路是采用三极管的共集电极还是共发射极

楼主(2017-03-23):
一般都是采用1中的电路,为什么很少采用2中的电路作为mos管开关驱动呢,模电没学好,还望大神们赐教

网友A:
上图三极管反相电路有电平转换作用,PWM能驱动三极管的PN结就可以了
下图中去掉VCC仍然可以工作,前提是PWM大约12V幅度

网友B:
还是推挽电路更可靠,电路1是负载驱动标准形式,电路2更多是电平转换。电平转换时比电路1更可靠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