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Studio安装问题

楼主(2017-03-23):
atmel studio 6.2安装时提醒错误0x800b0101,根据当前系统时钟或签名文件中的时间戳验证时要求的证书不在有效期内。求大家点拨,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盗版系统出现的问题,找相应的补丁打上去

网友B:
是不是用64位机装了,最好用32位的操作系统安装,比如,WIN10用32位WIN10,WIN8用32位WIN8

网友C:
把系统的补丁都更新了,然后把驱动强制签名关了,我的是win10 64位 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D:
我找到原因了,安装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这样的,我安装了visual studio,再安装atmel studio,就好了。。。尴尬。。。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原因了,安装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这样的,我安装了visual studio,再安装atmel studio,就好了。。。 ...

噢,我就是发帖的人,我把密码忘记了,用qq新建了个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盗版系统出现的问题,找相应的补丁打上去

谢谢,不是版本原因,问题我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64位机装了,最好用32位的操作系统安装,比如,WIN10用32位WIN10,WIN8用32位WIN8 ...

谢谢,不是操作系统原因,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系统的补丁都更新了,然后把驱动强制签名关了,我的是win10 64位 安装没有问题 ...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我没有安装visual studio,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我没有安装visual studio,谢谢啦

祝贺你啊,祝贺你

网友E(2018-01-06):
引用 网友D:
谢谢,不是版本原因,问题我解决了

楼主,我也是这问题,win10专业版64位,我安装visual studio,但是还是提示这个证书不在有效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