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芯片基准

楼主:
大家好,第一次来到这里,感觉里面的人,都很好。然后有2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希望各位师傅,能给予解答,本人正在读中专,在学习学的东西都是很基础。
1.LM317,这个图,我按照现成原理图,我做出来了,但是有几个疑问,第一,按照公式,我目前所了解的是,输出脚与ADJ脚,他们只会相差1.25V,官方的图纸是R1为240欧姆,但是下面的那个电阻,怎么算?能提供一个思路吗?一步一步来,怎么计算呢?
2,还有一种,就是开关型的那种,这种,他的基准电压是1.25,是不是和输出也是相差1.25,两个电阻,也是怎么取值呢?希望大家,能给我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2017-03-23):
就是两个电阻分压,317负责将上面一个电阻上的电压维持在1.25V上,按电阻分压公式算就可以了。另外推荐签名内的公开课,刚好在讲电源,进阶部分预计4月中旬上线。

网友B:
1,上下两的电阻的电流认为是相等的(忽略LM317的电流),那么输出电压等于两个电阻上的电压之和。如果你想输出5V,R1取240欧,那么R2的电压是5V-1.25V=3.75V,根据电流相等,1.25V/R1=3.75V/R2,
那么R2=3.75V/1.25V×R1=720欧。如果必须取E24系列电阻值,应该用7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