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变频调速

楼主(2017-03-23):
(无正文)

网友A:
1. 60°的扇区等分为N个小区间,则每个小区间所占的时间Ts可算出;
2.计算60°扇区内的角度增量(步长);
3.计算60°扇区内的角度;
4.标幺化-->角度基值取为60°

网友B:
楼主的公式是对的. 不过如果进一步推导, 你会推出程序里的技术公式的

楼主:
谢谢解答,我现在也明白了,官方例程做了标幺化,认为输入频率范围在0-1之间。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VF曲线计算出来的电压转换成D,Q矢量电压,利用逆park变换产生Uα,Uβ,然后用Uα,Uβ产生SVPW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