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3.3V转2.5V

楼主(2017-03-23):
请问哪位大大神,能帮我解决一下,3.3V转2.5V  电流要求不低于50mA,开关电源灵特 德洲有几块好像可以实现,但我想用线性的试一试,网上有的说LM1117的压差为0.7,芯片资料上写着1.2,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实验,它的压差到底为多少

网友A:
拿个稳压管整整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个稳压管整整得了

或者串个二极管

楼主:
get  这样稳定性怎样  因为是给cpu芯片的某个引脚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串个二极管

get  这样稳定性怎样  因为是给cpu芯片的某个引脚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get  这样稳定性怎样  因为是给cpu芯片的某个引脚供电

如果精度有要求,就用个LDO吧,很多品牌很多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精度有要求,就用个LDO吧,很多品牌很多型号。

好的 我去找找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LD0选个7300或者74401超低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x6066可以

看了下 资料 挺合适的  明天去公司看看 公司的库里面有没有这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0选个7300或者74401超低压差

这个好像也可以  公司前辈们好像还挺喜欢用TPS...的

网友E:
XC6206系列很好啊,压差低,电流也是几十个毫安,货源没问题,兼容芯片多

网友F:
我们N 多中    可以加我QQ 给i资料 Q  394233008

网友G:
LM1117不算真正意义上的LDO,你找MCP1700看看,这个公开课也可以帮你,供参考。

http://open.21ic.com/Video/index/id/6302

网友H:
ADJ的LDO
MIC5235BM5

网友I:
2.5V的LDO

网友J:
引用 网友G:
LM1117不算真正意义上的LDO,你找MCP1700看看,这个公开课也可以帮你,供参考。

http://open.21ic.com/Vid ...

你的电源里面,有没有基准取样的解释?就是输出电压,调整电阻的基本算法。

楼主:
第一次 独立负责一块板子  做起来比较吃力  谢谢大家提供的帮助  感动哭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的电源里面,有没有基准取样的解释?就是输出电压,调整电阻的基本算法。 ...

LM317自己的文档里面就有,我课程里也引用了这张图的。

网友K:
这样的电源芯片,网上看看一抓,一大把

网友L:
TL431感觉合适!

网友M:
12楼推荐的芯片可以满足,实验过

网友N:
史上最便宜最方便的方案  利用TL431和一个限流电阻即可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O:
用可调输出的LDO

网友P:
直接串一个IN4007(M7)二极管,最简单,最低成本。

网友Q:
我认为串一个二极便行!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R:
推荐lp5907,小封装

网友S:
用TL431啊,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