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21ic改装大赛】+同“芯”而动,聚力生辉——改装手电筒

楼主(2017-03-23):
                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        全力手工打造,体会DIY的乐趣!         手电筒——生活必备,想必大家不止买了一个吧!一是便宜,十几块钱一个,二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续航能力会骤降,正好赶上二姨家活动,将手头的手电筒改装一下。

                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明明螺丝已经写下来,但就是打不开盖子,经验告诉我,商标下面暗藏玄机啊!

       拆解后发现,内部结构非常简单,采用电容压降后二极管整流,直接给蓄电池充电,采用两档控光。

        led灯采用限流电阻,测试后全部不亮了,可能是电压过高而烧毁。

        拆下led灯珠,更换60mA的灯珠,明显上一个档次,有没有颜值爆表的感觉

      升级改造方案:1)采用18650锂电池作为电源;2)利用cn5728芯片进行led驱动,该芯片具有强光、弱光、爆闪、关断四个模式;3)采用cn1185四通道电压检测芯片作为电量显示;4)利用TP4056电源管理芯片为锂电池充电。       锂电池充电和led驱动电路图设计及制作过程:用flash软件绘制的电流图,贴片的芯片及电容、电阻焊起来还是费了很多功夫的。

       电量显示电路图设计及制作过程:电阻在转接板下面,首先而且必须要经过确认确认再确认,检查检查再检查,要不然,转接板焊接后,如果发现错了,再想拆下来可就难了。利用微型按键开关,控制电量显示。电量显示采用了闪烁模式。

两块电路板、一节18650锂电池、一个适配器正好塞得下。

1、电量显示视频测试:
检测电压值为四个区间,分别是3.97v,3.61v、3.23v和2.99v,并利用(0.5s闪烁功能,为节约电能,采用单独按键控制。
https://v.qq.com/x/page/l03865d80ui.html
2、充电及驱动四模式测试
1)利用tp4056电源管理芯片,考虑散热及适配器出力等因素,充电电流设置500mA,led充电指示,红为充电,绿为充满,适配器拆解后,安装与手电筒内部作为充电电源转换。2)驱动部门实现了强光、弱光、爆闪(0.4秒)、关断四种模式,利用手电筒自带的三挡开关控制。
https://v.qq.com/x/page/u0386jq1106.html
3、改造升级后的效果
https://v.qq.com/x/page/c0386pbyhep.html

       自从换"芯"后,就有了不一样的那一点,有了不一样的那一点,从此就与众不同。

网友A:
,非常详细清晰,拆解和改装过程都很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详细清晰,拆解和改装过程都很nice!

谢谢夸奖!再接再厉!

网友B:
哈哈,这些零件都有,有空自己按这方法去弄几个,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些零件都有,有空自己按这方法去弄几个,谢谢楼主!

一起分享啊

网友C:
楼主,我之前尝试改装过一下,我想问你一下, 你的18650怎么固定的啊。还有就是怎么从18650上接线出来的,之前我是用胶布粘,发觉不接触不是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之前尝试改装过一下,我想问你一下, 你的18650怎么固定的啊。还有就是怎么从18650上接线出来的, ...

1、锂电池18650的固定:手电筒本身有个卡槽,用刀修理后,正好卡在里面,之后可以再用热熔胶固定,或者用泡沫之类的利用上盖挤压固定。
2、使用锂电池一般情况下需要接保护板,不然过放后,直接废掉,保护板具有过冲(tp4056本身已具有此功能)、过放、过流(这点很重要)等功能,我使用的应该是聚合物锂电池保护板,长条形的,与锂电池焊接的,用镍片链接,然后引线,正极比较好焊,负极难焊一点,不过,焊前抹点松香之类的,电烙铁多上点焊锡,还是较容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锂电池18650的固定:手电筒本身有个卡槽,用刀修理后,正好卡在里面,之后可以再用热熔胶固定,或者用 ...

我的电筒比较小,而且胶比较硬,修了好久都没有卡在里面,然后我就放弃了。
我买的18650里面自带的有保护板,但是正极和负极还是跟干电池差不多,准备用电池盒的那种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筒比较小,而且胶比较硬,修了好久都没有卡在里面,然后我就放弃了。
我买的18650里面自带的有保护 ...

自带保护板的,还是比较好焊接,抹上松香一把成。

网友D:
有认识了几个芯片了

网友E:
贴片芯片焊到洞洞板上确实不容易啊

网友F:
这个必须支持,led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认识了几个芯片了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芯片焊到洞洞板上确实不容易啊

充分利用现有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必须支持,led不错

确实挺亮的

网友G:
挺亮,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