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LED灯!!这次遇到了这样的电路,LED不对啊!

楼主(2017-03-23):
矩阵键盘LED灯!!这次遇到了这样的电路,LED不对啊!。。。烦!!
每次随便开一个IO口,,其他就乱点亮
这个电路板是别人的,以前都是自己做板,自己写程序。这种数量的按键和LED都有做过。。只这个电路跟我自己的不一样。。。。哎
哪个路过的大侠有玩过这样的。。。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显然需要使用高阻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需要使用高阻态的。

非常感谢您的答案,我再查了查..

现在我用的是松翰单片机.高阻态?===正常我在用矩阵键盘的时候会把不相关的IO,设置为输入..松翰单片机IO只有输入,输出两个状态,还有上拉是所有的脚都有..少部分有下拉.
高阻是指输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答案,我再查了查..

现在我用的是松翰单片机.高阻态?===正常我在用矩阵键盘的时候会把不相关 ...

也可以这么认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么认为吧

OK啦...谢谢指点...多学了个高阻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