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修改M24SRxx的GPO属性配置

楼主(2017-03-24):
gp, AC, se, TE, ST

修改M24SRxx的GPO的属性配置

一. 前言
有客户反映,调试M24SR04-Y设置GPO时,对文件0xE101进行鉴权(即验证密码)时返回0x69 0x81。是通过I2C接口发送和接收报文。

二.关键字说明
2.1 GPO的配置可以为以下7种方式中的一种:
2.2 系统文件的标识符:
2.3 返回代码的意思:
查阅下表后,0x69,0x81代表的意思是:Cmd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file structure.

三.复现环境
软件环境:Serial_EEPROM USB Reader software
硬件环境:M24SR 45*75mm antenna,芯片型号为:M24SR64;

四.正确流程
打开Serial EEPROM USB Reader的软件,选择合适的器件型号。
点击show log则会显示如下图的框框,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发送与接受的报文
首先,客户选择的是IIC发送的报文,点击“Get I2C session”
报文显示如下:
然后单选框按钮选择“NDEF Tag Application Select”,点击send I_block按钮。如下图:
然后单选框按钮选择“System File”和“Read Binary”,先读出现在的System file的配置.
现在的GPO设置为02,我们假设将它改为04,修改之前要出示密码的验证。
选择“Verify(present password)”,并且在Passwards的框架下选择“I2C pwd”,再点击“end I_block”,并且查看 log处,有正确的返回值,
这时,表示密码通过,可以修改GPO的设置了,选择System file,并且“Update Binary”,设置要修改的偏移地址还是想要修改的值。点击send I_block。如下图所示意:
然后,读出来,选择“System File”, “Read Binary”点击“select & read sequence”,发现修改成功了。Ok.

五.总结
正确发的报文的流程是:
回过头来看客户的报文:
有报文重复发送了,而且上面红色字体的,是读命令操作,而正确的需要写入命令,以验证密码。
说明可见下图: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