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串口显示问题

楼主(2017-03-24):
(无正文)

网友A:
有两种可能:1、断开仿真器后,读取5983不正常。2、读取5983正常,但串口通讯不正常。
当然,也有可能两种问题都存在。建议观察一下时序,看是哪种问题。
确定问题了就好解决了。

网友B:
可能程序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B:
检查一下接地和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接地和供电问题。

供电的话就是USB口直接供电  整个板子也都是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可能:1、断开仿真器后,读取5983不正常。2、读取5983正常,但串口通讯不正常。
当然,也有可能两种 ...

我现在就是断开仿真器后 数据显示就不正常,如果是读取不正常的话 我应该改哪边呢?5983的读写时序都是之前项目验证过的 都是CC2530单片机  所以不知道要改哪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断开仿真器后 数据显示就不正常,如果是读取不正常的话 我应该改哪边呢?5983的读写时序都是之 ...

问题出在哪里改哪里啊。首先要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哪里改哪里啊。首先要找出问题所在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5983读寄存器值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带着仿真器,读数就正常,拿掉仿真器读数就不正常,针对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改?请指点,我对编程比较不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5983读寄存器值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带着仿真器,读数就正常,拿掉仿真器读数就 ...

去掉仿真器有可能会影响到:1)板子的供电;2)通讯时序
你从这两方面先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仿真器有可能会影响到:1)板子的供电;2)通讯时序
你从这两方面先查查 ...

通讯时序的话是不是就说我查查看IIC读写5983的那块?IIC时序里面相应的延时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时序的话是不是就说我查查看IIC读写5983的那块?IIC时序里面相应的延时时间? ...

最好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时序,只看程序很难看出来的

网友C:
重新配置串口试试。

网友C:
检查电源是不是稳定?

网友D:
重新上电不正常就是串口有问题

网友D:
单步调试看看现实正确吗

网友E:
串口显示的话先看下串口的速率跟现实的速率是否匹配的

网友F:
一般显示的都会用到并口方式的

网友G:
放下仿真器,重新上位电路试试。

网友G:
重新配置电脑的串口,读取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