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这张图什么意思

楼主(2017-03-24):
我大概知道是DSP芯片控制图像传感器采集图像,但又没有芯片的中文资料,还有大神们能不能在详细解释下

网友A:
这个不就是SCH文件。

网友A:
楼主这是要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B:
你这原理图中没有芯片名称    不确定是哪款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SCH文件。

里面就是原理图而已。

网友C:
楼主这个要看什么东西?

网友D:
光是这张图看不出什么,要把整个原理图给我们才能看得出是要干什么,当然利用这张图也可以做成不同的产品,就要看你想做成什么了!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供参考!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E:
这是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E:
DSP芯片选择DM634更合适。

网友F:
这个就看数据的分析了的

网友G:
涉及到图像采集的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H:
原理图有什么其他意思?

网友H:
选择用DSP+线阵CCD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