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D9160的ISD_VPE9160工具如何生成语音bin文件

楼主(2017-03-24):
请问一下ISD_VPE9160工程中的BinScr文件夹应该是放入什么文件?

网友A:
不知道,官方给的工程里面是空的吗,是不是编译后放BIN文件的。

网友B:
没玩过这个,这个是什么内核?一般BIN都是生成固件的吧

网友C:
这个不会是新唐的语音芯片吧。

网友D:
应该有软件直接转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是新唐的语音芯片吧。

是新唐的拥有语音识别和语音录放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软件直接转换的吧

就是用ISD_VPE9160这个工具将.wav文件转成.bin文件,但我不知道工程中的BinSrc文件夹中存放什么文件,然后才可以生成bin文件到工程的BinFile文件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这个,这个是什么内核?一般BIN都是生成固件的吧

cortex -M0

网友E:
什么都不放没法生成吗

网友F(2017-05-22):
请问楼主弄懂了吗? 如何生成bin文件?

网友D:
那个工具哪儿下载?

网友G:
有帮助手册吗,查一下看看

网友H(2017-12-01):
你调试成功了吗

网友I(2018-03-05):
引用 楼主:
就是用ISD_VPE9160这个工具将.wav文件转成.bin文件,但我不知道工程中的BinSrc文件夹中存放什么文件,然 ...

怎么产生.WAV文件,难道是通过录音产生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怎么产生.WAV文件,难道是通过录音产生的吗

MP3格式也可以转换啊,比如给格式工厂。

网友I:
引用 网友J:
MP3格式也可以转换啊,比如给格式工厂。

也就是通过录音来产生这种文件是吧,有没有语音识别的例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通过录音来产生这种文件是吧,有没有语音识别的例程

找一级代理咨询吧,这个官网提供的资料不多,只有找代理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找一级代理咨询吧,这个官网提供的资料不多,只有找代理要。

缥缈九哥提供的例程编译都会报错,官网下载没有语音识别部分,你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呀

网友K(2023-01-13):
可以放第一步通过wav生成的mem文件,把mem文件转bin

网友L:
不清楚,应该是有专门的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