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电路板上铺铜的GND打静电会重启

楼主(2017-03-24):
机壳是塑料的,电路板用的是笔记本那样的适配器,没有电池
该怎样分析和处理?

网友A:
电路板都有啥?
感觉你有点抠门啊,问问题啥都不肯说

网友B:
估计影响到复位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都有啥?
感觉你有点抠门啊,问问题啥都不肯说

电脑主板

网友C:
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C:
干嘛要对着电路板的GND打静电啊

网友A:
楼主自己慢慢查。。。

网友D:
适配器接地不好

网友E:
电路发出来啊,谁知道你说的什么

网友F:
估计是打的时候VCC被拉低,触发了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对着电路板的GND打静电啊

开始是打接口的,后来发现打GND也有问题,不知何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发出来啊,谁知道你说的什么

这电路不能发,加密了的
而且很复杂,5、6千个元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电路不能发,加密了的
而且很复杂,5、6千个元件

那神仙都不知道了,肯定是影响重启电路了

楼主:
是不是跟适配器的插头没有中间那个头有关?

网友G:
用示波器抓供电和相关的使能,复位引脚

网友H:
电路板用的是笔记本那样的适配器??????????哥们这是啥意思  完全搞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板用的是笔记本那样的适配器??????????哥们这是啥意思  完全搞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

用的是电脑笔记本那样的适配器,但是这个适配器的插头只有2个脚的,没有接地脚,不知道是否有关?
在外国打静电重启

网友I:
没有接地按理说应该更容易过,如果外壳隔离做得好,没有放电回路的。
你说的外国适配器插头只有2个脚是哪种的?美国还是西欧?西欧的其实是有接地的。

网友J:
增加防静电电路就解决了!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接地按理说应该更容易过,如果外壳隔离做得好,没有放电回路的。
你说的外国适配器插头只有2个脚是哪种 ...

美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增加防静电电路就解决了!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端子都加有静电管,但现在是打gnd也有问题,怎搞?

网友K:
ESD没做好吧!

网友J:
你是不是没有把电源地与数字地分开?还有你现在打的“地”是哪个“地”?如果你打的电源地与数字地混在一起的,那么你分开地试试,还有你所打的地是输出端子的地还是整个地?这个要说清楚我们才能给你分析!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J:
最好有原理图和说明你打的是哪个地方的地,这样分析起来就容易解决问题所在了!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L(2017-05-11):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我现在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这个是手持设备。电池供电的。有个按键,按键外壳是金属的,与板卡的地(电池负极)相连的。我对着按键打静电,系统也挂了。按键被外壳的硅胶包裹住了(有缝隙),打静电没看到火花,但还是会挂。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电脑笔记本那样的适配器,但是这个适配器的插头只有2个脚的,没有接地脚,不知道是否有关?
在外国 ...

但感觉你要求的级别高啊,
打静电有三个级别:
1:   打静电不复位不死机
2:   打静电复位后正常工作
3:  打静电死机 自已恢复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我现在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这个是手持设备。电池供电的。有个按键,按键外壳是金属的 ...

一种方法是:在按键附近增加接地螺丝孔,
或者在按键信号线上增加ESD保护器件, 增加信号线上的阻抗!

网友N:
对着GND打静电,保护再好的电路板也扛不住。

网友O:
好像仪器有接大地和没接大地的打静电方法不同,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如果仪器没有接大地,每打一次静电需要用手动用接地导线泄放掉电荷,再打下一次。否则整个仪器会因为没有泄放电荷的回路而累积越来越多的电荷,最终肯定要挂掉。

网友P:
难道楼主没有隔离,GND直接露出到外部?否则没道理要对内部GND打静电啊。。。

网友Q(2018-03-01):
引用 网友P:
难道楼主没有隔离,GND直接露出到外部?否则没道理要对内部GND打静电啊。。。 ...

我们天线的SMA头子 就是 数字地   对着这个打静电  就重启了

网友R:
接地没有接好,看下你们的供电电源是否严格的接地了

网友S(2018-04-11):
引用 网友Q:
我们天线的SMA头子 就是 数字地   对着这个打静电  就重启了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SMA金属是个工作地直接相连的,对着SMA的金属打接触放电6KV,系统直接挂掉,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T:
示波器抓下复位引脚,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U:
我也是做过电脑主板的,如果是浮地的话,做一个电荷泄放回路吧。不然累积的电荷越来越多,设备肯定会复位

网友V:
增加防静电的电路试试

网友W:
ESD管子坏了吧

网友X:
静电问题确实很头疼的问题。
我们的产品自己静电打端子没问题,拿到专业检测实验室测试也OK,但是到用户手里就时常会出现问题,烧坏PCB导向,严重的烧糊大面积的铺地。

网友Y:
引用 网友X:
静电问题确实很头疼的问题。
我们的产品自己静电打端子没问题,拿到专业检测实验室测试也OK,但是到用户手 ...

那只能说你们测试的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