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两个电源模块共gnd (GND1\GND2接到一起)

楼主(2017-03-24):
两个电源模块如何将gnd1跟gnd2接到一起

楼主:
@mornsunfae 这个问题帮我回答一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rnsunfae 这个问题帮我回答一下呗

你好!原则上如两个都是隔离的产品,在输出端的地是不接在一起的。但在实际使用中因为负载的关系要连接在一起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应用,但是最好能够保证是单点接地,谢谢!

网友B(2017-04-24):
直连即可;如果不需要隔离,这样做多此一举啊;没必要用模块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连即可;如果不需要隔离,这样做多此一举啊;没必要用模块了啊;

用模块是不是可以改善下EM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模块是不是可以改善下EMC?

没有用。

网友C:
哦,那用模块是不是性能更稳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那用模块是不是性能更稳定一些?

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