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使用MCU单片机与INA220通信

楼主(2017-03-24):
最近一个案子,需要使用STM32通过IIC读取INA220的电流,手册上说如果A0,A1都接GND,那么地址应该是0x80和0x81,但是INA220 EVM软件上设置的地址是0x40,有些迷茫,目前读出来几个寄存去都是0xffff.请问如何设置INA200的地址和寄存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我发现地址总共只有 7位, 可设置的地址是 40H 到 4FH
你的 0x80 是怎么来的?

网友B:
参考airwill 版主说的,I2C的从地址就是7位的,你哪来的8位呢。
根据数据手册上的说明,A0和A1都接GND,地址是0x40.看这个表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是关系到I2c地址的吧

网友C:
0x40左移一位的话就是0x80的,,这个是有个移位操作的

网友C:
写的话就是0x80,读的话就是0x81的,,可以体会下,,都是最低位不同的

网友C:
最低位为读写标志位的,,实际的地址是7位的

网友D:
楼上分析的比较仔细的。。

网友D:
这个关于I2c总线地址的问题的,,有大神在论坛上专门讨论过的

网友E:
通讯地址的问题还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地址问题解决了,读地址是0x80,写地址是0x81,现在新问题是,写入寄存器00的值是0x399f,但是读出来是0x393f;05写进去是0xa000,读出来是0xa001.这是为啥呢?IIC的各种延时都增加了,问题依旧。

网友F:
你使用示波器测量过io输入输出的信号了吗

网友F:
iic地址你再看看,在手册里面与详细介绍。

网友G:
楼主的IIC地址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G:
看一下你的程序,iic时序可能存在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还是代码里面有bug,多一个应答信号。

网友H:
这个手册里面写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