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电路的运放接法对不对?

楼主(2017-03-24):
请问大家这个电路的运放接法对不对,输入+2.5到0V变化,输出0到+5V变
目前感觉线性不好,似乎有台阶,请问大家怎么改?

网友A:
按运放的标准画法重画电路。

网友B:
如果把电路图画成下面这样,就能看出来是否正确了。

楼主:
改好了
电路设计的对吗?如何提高线性?

网友C:
楼主的这运放的原理图画的让人看不懂啊。。。让人一脸懵逼。。。
电源电压为3.3V,输入信号范围0-2.5V,而放大倍数为9倍,输出肯定失真呐。。。
把4个电阻调整成高精度的阻值相等的电阻即可。。。

网友D:
3.3V工作电压,在怎么调整输出也无法达到5V啊

网友E:
按照您的这个电路  输出最大3.3V,您的5V不知道怎么输出的

网友F:
5v说的是整个电路的输出吧,不是贴出来的那一部分电路

网友F:
线性不好可那是电容干扰了,容值选错了

网友G:
按照 chigexiaoshan电路去画,然后把运的工作电压改5V。放大倍数为2倍即:2.5X2=5V,R1=2K 1%,R2=4k 1%,这个只是我个人意见,如有不对之处请提出,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H:
想必楼主是输入0V附近,输出与理论计算相差较多吧
如果是这样,电源改为双电源,当然OPA2350供电电压范围较小,需要换更宽工作电压范围的运放

网友G:
改成双电源最好不过了!这要看楼主舍不舍得花成本了!

网友I:
这个电路的带宽被限制到了8Hz,响应时间不短吧。。。另外放大倍数这么大,能线性么。。。

网友J:
不是放大电路啊,电源电压3.3V是可以的,是一个减法器,U+等于2.5v/(2k+18k)*18k,由于虚短,U-=U+。(Ui — U+)/R1=(U+ — Uo)/R2解得
Uo=U+—(Ui — U+)/R1*R2

网友A:
楼主电路结构上可以,但参数不对,以楼主电路的参数,3V供电下在2.5V输入时早饱和了。先去弄清楚后级电路需要多大的电平,以此再决定电路增益。

楼主:
2.5v输入下为什么会饱和? 2.5V输入R1位置后减掉R3位置的2.5V参考后再放大的啊
2.4v输入下也不会饱和吧?
0V输入会饱和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时输入从2.5V到2.3V变化时  输出不线性  会有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