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咪头与数字麦克风的区别

楼主(2017-03-24):
请问各位大神,谁了解其中的区别,主要是指音响行业的,我看到有些用咪头,有些用数字麦克风……有没有更形象具体的理解,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其实就是麦克风的输出信号由模拟信号改为数字信号,麦克风内部自带AD转换,一般是Σ-Δ调制,

网友B:
一种是AD转换,再整合成通信协议,(公用的协议,还是专有协议)上传到主机即可。

网友C:
我就是从事音响行业的,
咪头一般是指  传感器  这个元件,是麦克风的主要部分
数字麦克风 是指输出信号是经过AD转换的话筒,通常唱歌用的有线话筒输出是模拟信号!
完全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