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43BL可以替换UCC2813DTR-0吗?

楼主(2017-03-24):
现在我司之前用的是UCC2813DTR-0 TI 芯片做的推挽电路,主要用于闪光灯充电电路,现在由于公司要求降低成本所以UCC2813DTR-0要求用其他的IC替换,现在我找到UC3843BL VCC是低电压输入的IC  我就是问问UC3843BL可以替换UCC3813DTR-0吗?能替换要注意什么,不能的话有没其他便宜的IC来替换UCC3813DTR-0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看你电路具体的参数了,看了看两者的介绍,两芯片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B:
功能倒是有些接近, 但不等同.
能否替代, 还得看电路和工作条件要求. 不能马上给出结论

网友A:
看前面的两个对照表,要想用前者替换后者的话,需要注意的参数还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