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AD转换器无法同时采集信号

楼主(2017-03-24):
在2812板子使用AD转换器,采集方式和采集接口已经全部实验过了均不能得到满意结果,以A0B0为例,级联并发采样,如果A0B0同时接信号源就会一直采集到0.0,如果A0不接悬空B0接信号源,A0会有非0输入;同理B0不接悬空A0接信号源,B0会有非0输入。A0B0输入的信号不相同,如果两个信号都悬空仍然是0.0。求各位大神指导,这个问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程序没问题,硬件是我自己做的,调试过了没有问题,也不太可能坏掉了。

网友A:
请问设置的连续采样吗?

网友B:
并行采样    一次只能同时采集两路

网友C:
多看看手册,这些基本注意事项手册上都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行采样    一次只能同时采集两路

我就是采集两路。不接信号源的才有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采集两路。不接信号源的才有值

一个信号源信号直接接到两路AD了吗
这样不行吧

网友D:
这个是ad没有正常启动的啦

网友E:
这个还是先再看看相关的pdf资料介绍的

网友F:
这个可能跟设置的采集模式相关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问设置的连续采样吗?

AD就是一个转换信号的,都是同一个AD模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采集两路。不接信号源的才有值

不接信号源那是噪声吧,你的数据怎么连接的?看看硬件电路。

楼主:
解决了,主要是连接的信号源信号电压很小,而悬空时噪声较大,就会出现接信号源为0,不接信号有值。滤下波就正常了。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