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和DA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7-03-24):
stc32f4的AD和DA的精度怎样?

网友A:
楼主,请问你想达到什么呢??

楼主:
能不能真正达到12位呀?

网友B:
其他的微控制器的AD和DA的性能又怎样?

网友C:
看手册吧,stc不同的系列AD和DA的精度也不完全相同。

网友D:
这个要以数据手册为准,写几位的就是几位的精度

网友E:
同等价位的一般AD都是差不多的,有些公司的数据手册,会把一些经过硬件均值或者软件调整以后的精度写为标称精度。。

网友F:
一般在数据手册中都会注明测试条件。。

网友G:
精度还是外部电路设计比较好的。

网友H:
STC32F4是哪款处理器?

网友H:
用STM32F407的一个ADC做4通道的采样

网友I:
12位的,达不到12位精度,也就10位左右;

网友J:
一般的要求都能满足的,1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