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只响应一次

楼主(2017-03-24):
主程序指定变量循环自加、送显、允许外部中断0;遇到外部中断0则计数count自加1,判断奇偶,为奇退出中断0,为偶则允许外部中断1、等待;遇到外部中断1则指定变量自加1、送显。
现在的问题是外部中断0和1只能响应一次..

网友A:
就是说我中断结束返回主程序一次后,再次中断外部中断0,就无法实现2和3。是吗?

楼主:
#include
char rdat[2]={0,0};
char count=1;
void delay(int n) //延时程序
{
int i=n*100;
int j=n*100;
while(i)
{
i-=1;
while(j)
j-=1;
}
}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 0初始化程序
{
IT0=1;
EX0=1;
EA=1;
}
void init_int1( ) //外部中断 1初始化程序
{
IT1=1;
EX1=1;
EA=1;
}
void tx_display(char* buf) //送显程序
{
if (buf[0]==255)
{buf[0]=0;
}
P0=buf[0];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r0_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子程序
{

count++;
PX1=1;
init_int1();
while((count%2)==0);

}

void intr1_int()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 1子程序
{

PX0=1;
rdat[0]+=1;
tx_display(rdat);

}
//==========中断子程序=========<<<<
void main()
{
init_int0();
while(1)
{
tx_display(rdat);
rdat[0]+=1;
delay(1000);
}

}

网友B:
这个程序有没有还一点的改进方法?

网友C:
中断子程序在进入子程序后没有关闭相应的中断,同时在执行完子程序后又没有打开外部中断,这样不行的。。。

网友D:
查看一下中断标志位,和中断使能位是不是都关闭了。。

网友E:
如果中断子程序在使用后没有重新打开,下一次中断产生就不会去执行中断了。

网友F:
你需要在中断重新赋值给定时器的。

网友G:
while(!int1) //等待INT1变为高电平 如果int1不变为高,则程序进入死循环,不会再执行其他语句呀

网友H:
正在进行的中断过程不能被新的同级或低优先级的中断请求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