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录音技术探讨

楼主(2017-03-24):
不知道防录音有哪些有效的措施,采用超声波压制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只要防录音的现场有音频存在,那么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技术手段可以防止,超声波在此没有丝毫意义。

网友B:
不发出声音就是了

网友C:
除非不发声,否则没有什么技术手段。
或者用管理手段,进入现场都不允许带电子设备

网友D:
对于普通录音笔之类设备,超声波控制16KHz可杀灭,<16k效率高,但人耳有胀鼓感.再高,录音笔话筒听不到,故也无法防录.
但对于手机录音是无效的,因为手机咪头作了软件滤波,12KHz以上根本听不见.这是世界级难题.可考虑从高频端干扰,检测.

楼主:
有这种东西,网上有段视频,两人在谈话,中间放了一个防录音设备,有人在录音,发现什么也没录上。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E:
感觉用20hz以下的超低频干扰更靠谱

楼主:
次声波不敢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觉用20hz以下的超低频干扰更靠谱

录音机咪头对于20Hz也是聋子,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这种东西,网上有段视频,两人在谈话,中间放了一个防录音设备,有人在录音,发现什么也没录上。不知道怎 ...

那网上那段视频有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录音机咪头对于20Hz也是聋子,哈哈.

就是说手机录音只能录20Hz-12KHz的声音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普通录音笔之类设备,超声波控制16KHz可杀灭,<16k效率高,但人耳有胀鼓感.再高,录音笔话筒听不到,故也无 ...

不好意思,没太看明白,是说超声波防录音设备对16KHz以下的声音信号起作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太看明白,是说超声波防录音设备对16KHz以下的声音信号起作用吗?
...

录音设备频响只要>16khz,就能听到你的超声波,从而录成一片噪音.手机例外,为了提高话音质量,软件滤波,切除了12khz以上高音频.所以听不到你的超声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网上那段视频有声音吗

肯定没有啊,因为来了防录音设备

网友H:
矛和盾的关系,魔和道的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录音设备频响只要>16khz,就能听到你的超声波,从而录成一片噪音.手机例外,为了提高话音质量,软件滤波,切 ...

那除非你那个16k声波已经强到可以使拾音器和放大器饱和的强度,要不然没卵用,不是一个频段的谈何干扰?蝙蝠测距能干扰到帕瓦罗蒂?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那除非你那个16k声波已经强到可以使拾音器和放大器饱和的强度,要不然没卵用,不是一个频段的谈何干扰? ...

哈哈,木玩过俺怎会告诉泥这个,声波功率需十几瓦,看复盖范围.我用了40W的D类功放模块,淘货不贵的.
后来发现手机有这么个花头,可轻易偷录还打不死,这才罢手了.(帮安全局朋友开发的.)
超声灭鼠器产品才5瓦,可复盖50平方,不过那是驱鼠,鼠耳灵敏,不舒服就溜了.要整死录音棒,起码得十瓦朝上.16K人耳已有微胀感觉了.17K几乎没感觉.

网友J:
防录音设备的工作原理是:播放高于人耳可以听别的大功率声音,是的录音机处于饱和状态而无法录音。但许多录音设备有滤波模块,将不可听声音比如低于20Hz和高于12KHz的声音滤掉,这样超声抑制电路就不管用了。如果防录音设备的频率设置在12KHz以下,对于有些人耳可以识别11KHz甚至于12KHz,那么这些人在这么大功率的音频下,一会就崩溃了。我在上课时曾经试过人耳识别频率的实验,一般的人在10KHz就听不到了,但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再升高到11KHz,40多人都没有反应了。但将高音量增大后有个别同学有不适感。所以此方法有待探究。还有一种针对个别对象可以实现的就是用定频固定照射此人带有录音设备的位置,是录音机处于电饱和状态。这种有损健康的。还有一种技术在研讨中,暂不介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哈哈,木玩过俺怎会告诉泥这个,声波功率需十几瓦,看复盖范围.我用了40W的D类功放模块,淘货不贵的.
后来发 ...

早期的电话采样率只有区区8KHz. 带宽被限制在 300~3400Hz,如果只是录音人的谈话声,无论如何也是防止不了的,除非让录音设备停电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防录音设备的工作原理是:播放高于人耳可以听别的大功率声音,是的录音机处于饱和状态而无法录音。但许多录 ...

不同人耳朵不一样,我听CRT的15.625kHz噪音毫无压力,原来每次走到电视机都能听到蜂鸣声,当然现在高分辨率是不可能了,蝙蝠估计都听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种东西,网上有段视频,两人在谈话,中间放了一个防录音设备,有人在录音,发现什么也没录上。不知道怎 ...

网上还有永动机视频呢,可信么?所谓防录音,只是用人耳听不到但录音设备能录到的噪声来淹没音频,并非什么都没录到。但是,稍微好一点的录音设备在MIC前置放大电路中都有低通滤波器,这招就没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觉用20hz以下的超低频干扰更靠谱

可惜,能录到20Hz以下音频的MIC很贵,你觉得一般的录音设备会采用么?而且,能发出次声波的设备体积也很大,强度到达一定程度还容易引起周边设施甚至人体的共振,那后果是什么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L:
有误区,这样的设备是有的,不要钻死在这样的方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网上那段视频有声音吗

交谈时有声音的,录音播出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木玩过俺怎会告诉泥这个,声波功率需十几瓦,看复盖范围.我用了40W的D类功放模块,淘货不贵的.
后来发 ...

这么说使用超声波来干扰录音是行不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使用超声波来干扰录音是行不通了

复盖范围较小,对于频响宽的录音棒有效,对于手机无效,然而最常用的就是手机偷录.所以项目告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盖范围较小,对于频响宽的录音棒有效,对于手机无效,然而最常用的就是手机偷录.所以项目告吹.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