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推荐个双向可控硅光耦,4脚的。

楼主(2017-03-24):
控制可控硅通断,不用检测过零
现在用的是MOC3021双向可控硅,直插的,DIP6脚,
因为控制路数多,体积太占地方,请大家推荐个4脚的,容易购买的,便宜点的。
附上MOC3021图

网友A:
这一类的 没有DIP4的
都是6个脚的

网友A:
多路 不用过零,还不如考虑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路 不用过零,还不如考虑用继电器

谢谢回复,开关频繁,不能用继电器。

网友A:
不晓得你的电路是咋样的 ,
功率部分可以做非隔离,直接三极管驱动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的电路是咋样的 ,
功率部分可以做非隔离,直接三极管驱动可控硅 ...

谢谢回复,就是普通的水加热,单片机不隔离不行。单片机还有很多其他的接口

网友B:
自已用镇流器里的小磁环,或者EE10磁芯绕个脉冲触发变压器,前级用脉冲串触发,对于Igt不太的双向可控硅能够可靠触发。电路相较MOC3021也不算复杂,周边器件的发热功耗也能做得更小。可以照着兵字触发变压器的资料比划比划:
http://bingzi.com/pro-3.php?cid=40

网友C:
都是6脚的,这是为了防止高低压器件的误用而专门做成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已用镇流器里的小磁环,或者EE10磁芯绕个脉冲触发变压器,前级用脉冲串触发,对于Igt不太的双向可控硅能 ...

谢谢回复,但是我想减小体积,好像你给的建议有点南辕北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6脚的,这是为了防止高低压器件的误用而专门做成这个样子的。

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我想减小体积,好像你给的建议有点南辕北辙

题外话,楼主要看一下FairChild给出的完整“TRIAC DRIVE"电路设计流程,就会发现,除非使用一些价格相比昂贵的光耦器件,驱动光耦自身的吸收(或者叫缓冲电路)是需要设计的。少则两三个阻容元件,如是驱动感性负载,加的器件更多,它们当中好些因为实际功耗也比较可观,因而体积也小不了。楼主可以按MOC302X的数据表文档和应用笔记计算一下,再搭个电路,看看各个元件的温升,试试便知。考虑电路成本、体积,得把方案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
如是加热水,或控制水温,因为水的比热较大(除非被加热水的体积很小),应考虑使用MOC304X或MOC306X过零型TRIAC驱动光耦;目前比较小的触发光耦,FairChild公司还在生产,不过MOC系列已经Obslete了。可以参考这个: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cn ... ssing-triac-driver/
里面封装为MFP4L的就是小体积的,应该能满足要求。这些光耦,官网称是”Snubberless”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可以省去缓冲电路,也就是能节省电路体积,不过成本是低不了的,因为正品价格还是比MOC系列高一些。楼主可以权衡一下。
要是没记错的话,台湾光宝是有生产四脚封装的MOC系列驱动光耦的,不过从来没用过。一不小心找到了,给你贴上:
http://optoelectronics.liteon.co ... omponent/Detail/702
SOP-4封装的。

网友C:
楼上给的型号不错,体积小多了。不过,这家公司的器件手册太操*蛋,居然是抄MOC系列的,里面的典型应用电路抄的时候连管脚都忘了改,还是6脚的。LITE-ON就是卖光驱的源兴、建兴,怎么还有人叫“光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给的型号不错,体积小多了。不过,这家公司的器件手册太操*蛋,居然是抄MOC系列的,里面的典型应用电路 ...

”源興科技將光電事業部獨立經營,成立建興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确实挺乱的,现在整个公司都叫光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源興科技將光電事業部獨立經營,成立建興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确实挺乱的,现在整个公司都叫光宝 ...

LITE-ON的东西买过不少,现在我手里还有一源兴的CDROM老光驱和一建兴的DVD刻录机,都是IDE接口的,还都能用、好用,但主板早不支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ITE-ON的东西买过不少,现在我手里还有一源兴的CDROM老光驱和一建兴的DVD刻录机,都是IDE接口的,还都能 ...

我还有一台LITEON代工的明基刻录机,用了IDE转SATA转接卡,不过现在老是不出仓,不太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一台LITEON代工的明基刻录机,用了IDE转SATA转接卡,不过现在老是不出仓,不太好用了。 ...

13年的时候升级PC(其实“升级”后唯一保留下来的是01年的老机箱,去年再次升级,机箱也换了),新主板已没有IDE口,而当时STAT口的刻录机才一百一十多,买个转接盒还要几十块,就干脆买新的了,刻录速度还快。不过现在刻录机已基本没用了,主要用移动硬盘和U盘,所以LITE-ON这类厂家的日子估计也难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3年的时候升级PC(其实“升级”后唯一保留下来的是01年的老机箱,去年再次升级,机箱也换了),新主板已 ...

光驱大概是很不好做了。LITEON称2016年净利润还“创历史新高”,可能LED、电源模组还有利可图。不是说这几年LED行业也很难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驱大概是很不好做了。LITEON称2016年净利润还“创历史新高”,可能LED、电源模组还有利可图。不是说这 ...

利润新高还是完全可以的,LED行业虽然利润率大幅下降,但出货量却是不断上升的,照明方面用于对荧光灯的替换还可以吃几年的红利,LCD的背光模组出货量也算稳定,不过这些都已经是“传统行业”,吃的都是工业加工的辛苦饭,没有新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了。

网友D:
台湾亿光品牌有一颗ELM3022,非过零检测的,封装SOP-4,规格是4.4*4.1*2MM

楼主:
谢谢ls几位大侠推荐,推荐的型号不是很好买,放弃了。不找了,只能继续用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