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这电路

楼主(2017-03-24):
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有效值,是什么关系

网友A:
此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因为使用了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因为使用了单电源。

单电源才是此电路的精华所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关系。你可以仿真下,改变输入的电压大小,观察输出

网友B:
楼主既然仿真过,那么将结果往前分级推,不就知道它们的关系。电路对运放参数的要求较高。

网友C:
提高偏置,要不,输不出负电压的。

网友D:
单电源,就是一个半波放大,运放可以输入负压,算法等同双电源

网友E:
R4和C1组成的低通,截至频率1点几Hz,60Hz输入,半波也是30Hz,都衰减掉了,还算啥输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4和C1组成的低通,截至频率1点几Hz,60Hz输入,半波也是30Hz,都衰减掉了,还算啥输出啊 ...

楼主顶楼那一句话,所提供的信息足够理解电路了!!
你们还是按照信号放大器的思路考虑,说明没看题目!

网友G:
这个就是两级放大,电源采用双电源供电效果最好了,R4的取值太大了我认为10K就足够了,C1去掉,要么把C1放在电源脚给电源滤波。前一级是反向放大器,放大5.1倍,后一级是同相放大器再放大10倍,那么输出=50mv x 5.1 x 10=2250mv=2.25V,所以输入输出是成放大关系,将50mv放大。这只是我个人分析的意见,如有不对之处请提出修改意见,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B:
楼主电路仅需要半波。

网友H:
发现技术论坛的讨论很冷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顶楼那一句话,所提供的信息足够理解电路了!!
你们还是按照信号放大器的思路考虑,说明没看题目!
...

哈哈,楼主让给出计算方法,我估计这个论坛上没人给他算。电容一段充电曲线、三段放电曲线的能量积分计算就已经能搞死一大堆人了。中间求解的各种积分函数和超越函数求解,嗯,反正我是求解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电源才是此电路的精华所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关系。你可以仿真下,改变输入的电压大小,观察输出 ...

“单电源才是此电路的精华所在”
凭楼主这句话,猜想楼主这个电路目的是对输入信号精密整流,然后低通滤波,得到一个直流电压。
问题是:精密整流不是这么个作法。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哈哈,楼主让给出计算方法,我估计这个论坛上没人给他算。电容一段充电曲线、三段放电曲线的能量积分计算 ...

你那个积分,完全积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积分,完全积错了。

这个应该没有错啊。考虑动态特性的话确实比较难算。

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大时间常数时将电容的输出当成直流量来计算,这样积分结果就非常简单了。
图中实例是LZ的电路,一级放大输入峰值为50X1.414=70.7mV,一级输出360.6mV的半波。经过RC滤波后输出的直流电压为114.8mV。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maychang老师指点。

这样计算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没有错啊。考虑动态特性的话确实比较难算。

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大时间常数时将电容的输出当成 ...

R4C1滤波后接U4同相输入端,运放同相输入端输入阻抗很高,可以忽略负载电流。要计算半波整流后平均值,只需要对这样的函数分段积分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4C1滤波后接U4同相输入端,运放同相输入端输入阻抗很高,可以忽略负载电流。要计算半波整流后平均值,只 ...

当输入R4的电压Ui低于电容上的电压Uc的时候,电流不是会通过电阻R4流到一级运放的6脚么?这时候电容在放电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当输入R4的电压Ui低于电容上的电压Uc的时候,电流不是会通过电阻R4流到一级运放的6脚么?这时候电容在放 ...

是的,当运放输出电压低于电容上的电压Uc的时候,电流会通过电阻R4流到一级运放的输出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当输入R4的电压Ui低于电容上的电压Uc的时候,电流不是会通过电阻R4流到一级运放的6脚么?这时候电容在放 ...

另外,首帖原图R4和C1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路,其转折频率为大约1.6Hz,而输入信号为60Hz,两个频率之比仅38倍。可见C1两端60Hz纹波成份还相当大。这种情况,R4C1这样大低通滤波应该使用三节,要求不高时至少也要使用两节,构成三阶或者二阶低通滤波。这样比使用一节时间常数非常大的RC低通滤波要好得多。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另外,首帖原图R4和C1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路,其转折频率为大约1.6Hz,而输入信号为60Hz,两个频率之比仅3 ...

maychang老师分析甚是,完全同意。要不然算精确的有效值是比较困难的,只能近似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aychang老师分析甚是,完全同意。要不然算精确的有效值是比较困难的,只能近似计算。 ...

你开始那幅曲线,电路尚未达到稳定,电容两端电压在上升,处于暂态过程。而暂态过程滤波之后输出值并不是原电路目的。计算稳态那就容易多了。

网友I:
第一级放大5.1倍,第二级放大11倍,总共56.1倍,半波整流平均值与有效值之比为0.45:1,有效值为采样电压/(0.45*56.1)

网友J:
楼主既然仿真过,那么将结果往前分级推,不就知道它们的关系

网友K:
好贴。这波数学分析到位。

网友K:
其实就是任一半周期正弦面积的水平等分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其实就是任一半周期正弦面积的水平等分线。

LZ的时间常数并不算大,水平等分线只能算一个近似,工程上嘛,符合精度范围就行。要进行精确的数学推导,太复杂

楼主:
好多大神啊!!!

一阶滤波就行了,输入信号就是我们市电中取出的小信号,这个信号的有效值会变化,输出信号有效值随着变化,实际使用当然不能要求硬件给我把波形滤成直线,我用ADC采集然后算个平均值就行了哈哈哈。单电源可以节约成本。
我不是做硬件的,最终决定权不在我手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电路哈哈
等板子出来了我在考虑如何计算吧!
前面那位同学积分用的不错

楼主:
另外,若是采用双电源,电容上就没有直流分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才是此电路的精华所在”
凭楼主这句话,猜想楼主这个电路目的是对输入信号精密整流,然后低通滤 ...

若是加了二极管,电容没有放电回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加了二极管,电容没有放电回路了

用LM358剩下那一半作跟随器,正好。

楼主:
输入峰峰值X  mv
输出平均值Y  V
基本为直线关系。
RC滤波电阻主要影响相应时间,小一点输出端能够更快的直到输入的变化
实际波形输入出纹波比仿真的大得多,由软件平均处理即可。
现在担心的是硬件一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