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与隔离变压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2017-03-24):
共模电感与隔离变压变压器的区别,为什么隔离变压器可以起到隔离作用,而共模不可以呢?

网友A:
二者接法不同,参数也很不同啊。共模电感接入电路后,接入点前后存在电气通路,当然不能隔离,而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间则无电气通路。

网友B:
共模电感,交流的两根线是分别接在两个绕组上的(而且必须是同名端)。隔离变压器,交流两根线是接在一个绕组两端的。

网友C:
共模电感,交流的两根线是分别接在两个绕组上的(而且必须是同名端)。隔离变压器,交流两根线是接在一个绕组两端的

网友D:
一个是磁感应,一个是抗干扰,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