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要改成60A报警改哪个电阻!(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24):
我以下是粗步计算,没有仔细去算,高手冒喷我!
建议:将R4弄成可调的,大约在775R左右差不多了。你选择一个2K的电阻去调就晓得了。因为要想报警,其T3必须要导通。由于下面稳压管的存在,那么,要想T3导通就必须要达到7.5V+0.7V(硅管)=8.2V的电压值。这样通过8.2V可以计算流过R4的电流,即全部折算到R2中去,其R2的压降与10mR的R1几乎相当,也就是3.09V左右,所以,如果是60A,那么10mR的压降约6V。镜像到R2的也是,那么,你的R3及R4取值就必须要调整了。否则过早的报警了。R3及R4同比例减少。其R4可以根据R2估算出来,流经R2的是6V/560R=0.0107A,那么你R4还是15K,显然不行了。那么,要想它能过60A才报警,你的下面的值只有可调最好,大概选择范围:0.0107A*R=8.3V,所以阻值约在775左右了。R3同比例减少!不过这个电路真逗,秀模拟电路知识来的,直接使用一片比较器,不啥都简单了!

网友B:
我觉得R1一分为二,60A接中间,改动少又保持原来电路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R1一分为二,60A接中间,改动少又保持原来电路参数。

此电阻体积巨大价钱昂贵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吧?

网友B(点评):
电流大一倍,原R1功率不够,再并一个同样电阻,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R1一分为二,60A接中间,改动少又保持原来电路参数。

哦哦..选择一个同样功率的0.005R的电阻,也就是5mR,效果一样.60A,其他是不需要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下是粗步计算,没有仔细去算,高手冒喷我!
建议:将R4弄成可调的,大约在775R左右差不多了。你选择一 ...

r3的值该如何取?

网友E:
autooy分析得是对的,虽然改动的参数比较多,但是这样做可靠,先给autooy点个赞;还它也建议用运放来做,我也认为是可以的,这样简单省事稳定,你这个分立元件的成本与一片运放的价格比较起也相差不了多少!当然这也是我个的意见,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F:
其他的参数都不用变,只需要将R2换成731欧姆左右的电阻就可以了。检测电流变大,相应的比例恒流源中电流减小就行,反正最后产生8.2V左右的电压就能报警。。。电流减小又不会使三极管进入饱和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utooy分析得是对的,虽然改动的参数比较多,但是这样做可靠,先给autooy点个赞;还它也建议用运放来做,我 ...

干嘛这里要搞镜像电流源呢?低边取样,然后与t3d1比较不行吗?

网友G:
原设计就是不合理的设计。
R1应该采用标准分流器(四端子,额定电压75mV)。原电路采用0.01欧电阻,该电阻上电压达到0.3V,功耗达到9W,体积必定相当大。如果令其通过60A电流,则功率损耗将达到36W,一般电子设备是无法接受的,原来的取样电阻也是无法承受的
劝楼主一句:别纠缠这个电路了。规规矩矩使用分流器,另外设计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R1一分为二,60A接中间,改动少又保持原来电路参数。

镜像电流源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低边取样,然后与t3d1比较不行吗?

网友B(点评):
作为电路分析可以,实用时如M大所言,采样消耗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原设计就是不合理的设计。
R1应该采用标准分流器(四端子,额定电压75mV)。原电路采用0.01欧电阻,该电阻上 ...

你说得不无道理,但是,以前是10mA,干嘛不能改为1mR的采样电阻啊,这样一样的计算下来,其实纠结这个确实没有意义,第一:降低采样电阻,第二:使用LM393这样的电压比较器,什么都解决了。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镜像电流源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低边取样,然后与t3d1比较不行吗?

   电路原来就是阀值比较。
   T1是稳压器,当30A电流在R1的压降+T1的稳压,使T2翻转,R4压降大于D1的阀值(稳压值),T3也翻转,
D2就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不无道理,但是,以前是10mA,干嘛不能改为1mR的采样电阻啊,这样一样的计算下来,其实纠结这个确 ...

我说的就是要减少采样电阻啊!
使用LM393这类比较器,负载与LM393不能采用同一15V电源,因为LM393共模范围不能达到电源正端。

网友D:
分流器是什么东西?
求资料
@tyw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路原来就是阀值比较。
   T1是稳压器,当30A电流在R1的压降+T1的稳压,使T2翻转,R4压降大于D1的阀 ...

能否去掉t1,换成一个二极管,正极接r1,负极接t2基极?

网友B(点评):
可以,用一般稳压管正向接入都行,稳压误差符合要求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分流器是什么东西?
求资料
@tyw

大致上是这样:

锰铜片或丝或带焊接在两个铜块上,锰铜片、丝、带是电阻体。
注意端子一共有四个,大的两个是电流端子,小的两个是电压端子。
从电流端子通入电流,从电压端子取得电压(标准75mV)。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分流器是什么东西?
求资料
@tyw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您这样的学习方法很好,有疑问随时请敎,看你一年多来进步不少。
只能说在沒接负载时的T1丶T2回路恰好是 ...

感谢您们几位热心人的帮助

网友J: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设计就是不合理的设计。
R1应该采用标准分流器(四端子,额定电压75mV)。原电路采用0.01欧电阻,该电阻上 ...

大功率设备,设计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不无道理,但是,以前是10mA,干嘛不能改为1mR的采样电阻啊,这样一样的计算下来,其实纠结这个确 ...

不能比较器  我这个是简化后的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功率设备,设计是合理的。

正因为功率大,我才说你这个电路不合理。如果是3A或者5A以下小电流也罢了,5A以上绝对不允许使用这样的电路(和结构)。30A使用这种电路已经是不允许的,更何况是60A?
看看前页老tyw兄贴出来的图片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功率设备,设计是合理的。

大功率设备,有很多规定,和小信号设备完全不同。长期搞小信号的人可能想不到。
例如,电力部门有这样的规定:电流互感器二次电路不允许使用锡焊联接,必须使用螺钉联接。要知道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电流仅仅是5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功率设备,有很多规定,和小信号设备完全不同。长期搞小信号的人可能想不到。
例如,电力部门有这样的 ...

这个是简化后的  主要是 检测母线是否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功率设备,有很多规定,和小信号设备完全不同。长期搞小信号的人可能想不到。
例如,电力部门有这样的 ...

我是想知道 这个电路的电阻如何计算的 至于 其他的问题 可以后面另开帖子在讨论

楼主:
也就是说  R1   R2   R3   R4的电阻取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简化后的  主要是 检测母线是否过流。

我要是不知道此电路实现的是母线上电流达到某值时LED发光,就别在论坛混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 这个电路的电阻如何计算的 至于 其他的问题 可以后面另开帖子在讨论 ...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电路设计不合理。这是客气的说法。若是不客气一些,那就是“此电路是哪个脑残外行设计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R1   R2   R3   R4的电阻取值

既然电路很不合理,何必再计算各电阻数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能比较器  我这个是简化后的电路

不能比较器,用一个运放构成差动放大器即可实现高端电流取样(电源电压15V),比你这个电路准确得多,稳定得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功率设备,设计是合理的。

原电路采样电阻上压降达到300mV,是标准值的4倍,这还能说“合理”?

楼主:
继续请教 maychang  之外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电路采样电阻上压降达到300mV,是标准值的4倍,这还能说“合理”?

不要激动  我只是请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