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问此款板子能用什么芯片设计方案?

楼主(2017-03-24):
大家好!小弟要设计和图片中类似的控制板,产品输出功率为70W,本来想通过低频变压器(输入220V/50Hz,输出12V,150mA)转换成12V再经过整流、滤波、稳压得到5V给单片机供电。但是各户要求不使用变压器。小弟初学设计,不知道使用什么方案合适,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和图中类似的方案有哪些,例如使用什么电源芯片较好。(不过EMC)

网友A:
按照原图抄

楼主:
刚查到相关资料,好像是是使用SM7055电源芯片,非隔离的

网友B:
这个电路板最好抄了,要不你寄给我,我给你抄!QQ:1397234599联络时请注明。希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C:
那个就是RC降压后面跟随一级稳压

网友D:
整个高压的DCDC降压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整个高压的DCDC降压好了;

谢谢资料~

楼主:
谢谢我已经使用SM7055电源方案

楼主:
你用过,不知道这款芯片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用过,不知道这款芯片的稳定性怎么样?

这颗芯片听说过,感觉一般。昂宝的芯片在稳压方面特别不错,价格也不贵,OB2273运用于这个方案还是挺不错的,有需要样品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