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16DSP CCS能直调试查看SDRAM的数据吗?

楼主(2017-03-24):
用EMIFB的CE0与SDRAM连接。  在CMD文件中,设置了段.mysection.  在程序中,用#program DATA_SECTION定义了放在SDRAM中的数据data[]。为什么在CCS调试时,观察窗无法看到赋给data[]的数据??

还是我理解错误?  请教请教?

网友A:
这个   EMIF接口需要配置好
你通过指针往里面写    看看能不能写进去

网友A:
如果写进去了  肯定能查看
但是你需要确认一下   CMD和源文件中的地址是不同的
一个是字地址   一个是字节地址

楼主:
谢谢回复,目前好了。是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目前好了。是设置问题。

希望有时间能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