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问一个单片机输出脉冲控制n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7-03-25):
单片机输出脉冲控制mos管的G极,测Vgs电压只有0.3V,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加上拉电阻可以可以吗?或者用高速光耦驱动mos管

网友A:
同你脉冲占空比有关,因为你测量的是平均电压,如果50%占空比,基本就是1/2Vcc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你脉冲占空比有关,因为你测量的是平均电压,如果50%占空比,基本就是1/2Vccmcu ...

我示波器测输出波形是有的,但是电机不动,是要加驱动电路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帮助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