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小知识

楼主(2017-03-25):
1 修复系统故障
如果Windows运行起来不太稳定或者无**常启动,这时候先不要忙着重装系统,试着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切换到安全模式启动,之后再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如果是由于注册表有问题而引起的系统故障,此方法非常有效,因为Windows在安全模式下启动时可以自动修复注册表问题,在安全模式下启动Windows成功后,一般就可以在正常模式(Normal)下启动了。
2 恢复系统设置
如果用户是在安装了新的软件或者更改了某些设置后,导致系统无**常启动,也需要进入安全模式下解决,如果是安装了新软件引起的,请在安全模式中卸载该软件,如果是更改了某些设置,比如显示分辨率设置超出显示器显示范围,导致了黑屏,那么进入安全模式后就可以改变回来,还有把带有密码的屏幕保护程序放在“启动”菜单中,忘记密码后,导致无**常操作该计算机,win8xtzj點com也可以进入安全模式更改 3磁盘碎片整理 在碎片整理的过程中,是不能运行其它程序的,因为每当其它程序进行磁盘读写操作时,碎片整理程序就会自动重新开始,而一般在正常启动Windows时,系统会加载一些自动启动的程序,有时这些程序又不易手动关闭,常常会对碎片整理程序造成干扰,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重新启动计算机,进入安全模式,安全模式是不会启动任何自动启动程序的,可以保证磁盘碎片整理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