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做开关时是共集电极还是共发射极

楼主(2017-03-25):
一般都是采用1中的电路,为什么很少采用2中的电路作为mos管开关驱动呢,模电没学好,还望大神们赐教

网友A:
图2更多吧?

网友B:
三极管的基极的电压没有20V那么高,mcu一般是5V或3.3V。

采用图2的电路,pwm信号的高电平没有办法让三极管导通。

网友C:
两个电路都能达到目的,我觉得是电流的问题,电流不一样。

网友D:
上面开慢,下面关慢。看你,需要,的是哪个。

网友E:
PWM的信号幅度比较小,不足以驱动MOS管,另外图二中的电路在三极管关闭的时候,MOS不能立即关闭。

网友F:
最好用共射极电路,射随器对驱动有要求,且输出幅值受限。

网友G:
第一个的驱动能力大于第二个的

网友H:
共射的更多吧,一般都需要“电平移位”配合“图腾柱”电路使用。
里面有几个案例分析可以参考了解。
有翻译成汉语的版本,准确性不明,有兴趣的也可以看看:

网友I:
图1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共射极电路,射随器对驱动有要求,且输出幅值受限。

第一个PWM输出后是反向,PWM程序需要修改;或者加个反相器,反相器成本高

网友J:
我之前搭的一个电路和图1差不多,出现了以下:VCC20V情况电阻R1就要选择大的,不然电阻发热严重,而R1阻值太大的话驱动波形就不正常了,导通时间变长;不知楼主有没有测过图1的驱动波形导通时间是不是变长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个PWM输出后是反向,PWM程序需要修改;或者加个反相器,反相器成本高 ...

改程序并不难。

网友K:
  二图对PWM 驱动幅值有要求

网友L:
如果高速以图2为宜,低速以图1为好,因为可以低压信号驱动高压MOS管。但以付出高速为代价。RC太大。除非消耗大电流。

网友M:
5楼说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再就是MOS驱动电压的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搭的一个电路和图1差不多,出现了以下:VCC20V情况电阻R1就要选择大的,不然电阻发热严重,而R1阻值 ...

选1K左右就可以了,就不怎么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共射的更多吧,一般都需要“电平移位”配合“图腾柱”电路使用。
里面有几个案例分析可以参考了解。
有翻译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