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中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

楼主(2017-03-25):
请问:F407中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OSC32(32K晶振)不用时,也一样处理吗?

网友A:
可以看看应用手册中的说明,一般是做接地处理的,但是悬空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悬空,接电阻上拉或下拉都可以;

网友C:
晶振的腿可以悬空。

网友D:
接地或者悬空

网友E:
我一般悬空。

网友F:
可以设置为悬空处理。

网友F:
如果对于信号有干扰,可以设置三态也行。

网友G:
官方开发板上好多是没有焊接这个晶振的就空着那个位置,相当于悬空

网友H:
不用的,可以不进行设置。

网友H:
一般都是做悬空处理就行,接地会增大电流消耗。

网友I:
悬空处理试试

网友J:
要不就用剪刀剪掉  ~~

网友K:
软件配置为输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