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求助,第一次画板子,这个怎么解决呀,感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26):
那段要强行拉到地,在电脑看来是两个网络短路了,所以出现了DRC错误提示,不用管它。
你的天线背面有元件,是不可以的,PCB天线附近(除了图中的下方信号输入和地平面,其它左右上背面都不行)严禁有其它铜皮,会吸收信号,并使天线的频率特性等发生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段要强行拉到地,在电脑看来是两个网络短路了,所以出现了DRC错误提示,不用管它。
你的天线背面有元件, ...

真的感谢,这样啊,那我这样,天线头的一部分放在LED灯中间也是不行的是吧,而且我这板子太小,实在是很难找到背面这么大面积的空白

网友B:
  放中间也够有些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中间也够有些麻烦吧。

我也是说,但是板子太小了,天线又太大,不管怎么放左右背后都有东西,我看这个芯片给了这个类似这样的天线,请问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图片放在楼下

楼主:
如图为51822的PCB学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