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8通过看门狗复位系统

楼主(2017-03-25):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0
* $Revision: 2 $
* $Date: 14/12/25 10:24a $
* @brief
*           Show how to generate time-out reset system event while WDT time-out reset delay period expired.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8.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latile uint8_t g_u8IsWDTTimeoutINT = 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RQ Handler for WDT and WWDT Interrupt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WDT_IRQHandler is default IRQ of WDT and WWDT,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8.s.
*/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if(WDT_GET_TIMEOUT_INT_FLAG() == 1)
    {
        /* Clear WDT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

        g_u8IsWDTTimeoutINT = 1;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HXT and L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IRC10K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IRC10K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and SysTick source to HCLK/2*/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_S_HCLK_DIV2);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WDT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CLKSEL1_WDT_S_LIRC,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if(WDT_GET_RESET_FLAG() == 1)
    {
        /* Use PA.0 to check time-out period time */
        GPIO_SetMode(PA, 0, GPIO_PMD_OUTPUT);
        PA0 = 1;

        WDT_CLEAR_RESET_FLAG();
        printf("*** System has been reset by WDT time-out event ***\n\n");
        while(1);
    }

    printf("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WDT Time-out Reset System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WDT Settings:\n");
    printf("    - Clock source is 10 kHz                \n");
    printf("    - Time-out interval is 2^14 * WDT clock \n");
    printf("      (around 1.6384 second)                \n");
    printf("    - Interrupt enable                      \n");
    printf("    - Reset function enable                 \n");
    printf("    - Reset delay period is 18 * WDT clock  \n");
    printf("# System will generate a WDT time-out interrupt event after around 1.6384 second.\n");
    printf("    (Use PA.0 low period time to check WDT time-out interval)\n");
    printf("# Do not reset WDT counter in WDT_IRQHandler and system will be reset immediately by WDT time-out reset signal.\n\n");

    /* Use PA.0 to check time-out period time */
    GPIO_SetMode(PA, 0, GPIO_PMD_OUTPUT);
    PA0 = 1;
    PA0 = 0;

    /* Because of all bits can be written in WDT Control Register are write-protected;
       To program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SYS_UnlockReg();

    /* Enable WDT time-out reset function and select time-out interval to 2^14 * WDT clock then start WDT counting */
    g_u8IsWDTTimeoutINT = 0;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14, WDT_RESET_DELAY_18CLK, TRUE, FALSE);

    /* Enable WDT interrupt function */
    WDT_EnableInt();

    /* Enable WDT NVIC */
    NVIC_EnableIRQ(WDT_IRQ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错看成了MINI58,听说 MINI58的成本更低,性价比很高的。才3元左右一片。

楼主:
(WDT_GET_RESET_FLAG() == 1)
好牛叉,通过这个检测是不是通过看门狗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看成了MINI58,听说 MINI58的成本更低,性价比很高的。才3元左右一片。

mini51吧,确实很便宜,买多的话估计一块钱就OK。

网友A:
是的,估计可以做到1元多点吧,看量的。

网友B: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14, WDT_RESET_DELAY_18CLK, TRUE, FALSE);
very GOOD。

网友C:
    CLK_Enable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CLKSEL1_WDT_S_LIRC, 0);
配置

网友D:
虽然单片机一个功能实现很多代码,但是过程中每个细节都是可控的。

网友E:
   if(WDT_GET_TIMEOUT_INT_FLAG() == 1)
    {
        /* Clear WDT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

        g_u8IsWDTTimeoutINT = 1;
    }
这个最好再来个打印消息更嗨皮。

网友F:
好多复位都有个标识符,用于检测是哪种复位。

网友B:
GPIO_SetMode(PA, 0, GPIO_PMD_OUTPUT);
        PA0 = 1;
设置PA0输出高电平,用于显示是否发生了看门狗中断。

网友F:
时钟的配置如果全部做好一个流程图那就给力了,或者通过预编译的方式自动配置。

网友F:
只需要传递一个想要的参数,预编译就帮你选好你所能选择的最优方案。

楼主:
每一种复位都会对应一个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