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教下!这个电路如何防止静电?

楼主(2017-03-25):
我用光耦(PC817)搭了个桥式电路,控制LED灯。这样不管LED灯哪个方向都能点亮!
A B点是两个引线引出接在机台上面的LED(绝缘)。但实际应用过程中,光耦经常被静电打坏。有啥好的方法?
1:加TVS?  2:用专门的桥式芯片?

网友A:
一般处理ESD是在A,B点加10nF~100nF电容到地即可。先试下,若不行,则要具体分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处理ESD是在A,B点加10nF~100nF电容到地即可。先试下,若不行,则要具体分析了。 ...

我的哥  人家光耦经常被静电打坏,不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C:
静电??  桥 死区 保护?

网友D:
我比较同意楼上的观点, 由于光藕的导通和截止时间差异很大, 在开关切换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是拉高和拉低的两个驱动管同时导通的, 相当于对电源短路, 导致光藕过流损坏

网友E:
楼主电路只有在IN1输入低、IN2输入高时,LED灯才会点亮! LED更改方向后,只有在IN1输入高、IN2输入低时,LED才会点亮。

如果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容易损坏,IN1、IN2加TVS管。

网友F:
搭H桥试试。不过是来驱动电机。你改改。

这个电路的好处就是不会短路

楼主(2017-05-10):
引用 网友F:
搭H桥试试。不过是来驱动电机。你改改。

非常谢谢!

网友G(2017-08-11):
光耦怎么会那么容易打坏!楼主最好自己验证一下,是不是同时导通损坏的,一般的光耦比如PC817,集电极电流也有50mA,你上面最大也就5mA,感觉是你输入端驱动波形有问题吧!

网友H:
我用了很多的 光耦 没有很容易坏的啊